这玩意有谁用过?

楼主(2024-08-15):
(无正文)

网友A:
没用过,不清楚具体原理

网友B:
维修电路板上开关电源的,现在电路板维修都是使用专用工具,测试光耦专用工具,LED电视背光灯的测试仪,电解电容测试专用工具等等,不是一把烙铁一个万用表维修的年代了。

网友C:
这个感觉可能是智商税

网友D:
有一点作用,必须大阻值线圈。如变频器变压器从5伏线圈测量其他线圈可能就不行了,试过的!

网友E:
量高压线圈的吧,很久以前就有了,低压测不出来,不过,一般也是高压坏

网友F:
万用表以外,一台直流电桥,一台示波表,什么都齐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