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8-15):
来个大佬讲讲这是什么原理?

网友A:
线路图不对

网友B:
画错了吧???再去核对下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画错了吧???再去核对下呢
是一个专修焊机的大神画的,说是4倍压,然后那两个点是氩弧焊引弧放电嘴,右边的线圈是耦合器

网友C:
左边的四倍压电路画错了,参考楼上的电路。右边是火花振荡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左边的四倍压电路画错了,参考楼上的电路。右边是火花振荡器。
感谢大佬,终于理清楚这部分电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