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FP-XH M8N30T 2轴插补,网络位置控制表如何重复使用

楼主(2024-08-15):
我是一个初学者,手上有一套FP-XH M8N30T 设置了CH0、CH1两轴插补,直接在数据表里面输入数据,是可以运行的,我只是想知道:有什么指令可以让数据表中的某一段(比如截图中的数据表20、21)按照指定次数重复;
请各位大侠指教

网友A:
只要建一个次表!然后每次启动前往这个表里写入速度与位置!!一般只设定控制模式 里面的数据不需要在里面写,通过程序往里写!

网友B:
这个表只是方便你配置的,表里的所有数据都可以用梯形图修改
用这条指令,你想启动哪个编号,填到S2就行了

网友C:
回复 网友B:
大佬牛皮啊,我以为论坛里都是玩三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