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辜的时间继电器

楼主(2024-08-16):
天气炎热,满头大汗,更换时没注意看线圈电压。一上电就烟花了。下次注意

网友A:
没有装压敏电阻啊!

网友B:
确实够无辜的

网友C:
24V的你上了220V的电;还好,这个不贵,新的就几十块;

网友D:
你这个还好点,记得以前让老大买的时间继电器,型号撒的都给了的,结果买回来型号不对,我也没看,安装上去使用结果还是动作不对,瞬间怀疑人生,重投开始捋一遍,最后还是怀疑到时间继电器,都准备量触点结果跟旁边的一比咋不一样呢。这个坑是很坑的。现在养成习惯了先看型号规格的习惯。

网友E:
想当年,我那不成器的徒弟(从别的部门调转过来的)第一天在我那里上班,就叫他上电杆换路灯灯泡。他很听话,屁颠屁颠就跑去仓库领了灯泡,穿戴好安全带、脚蹬爬上去就换灯泡,结果连换了几个都不行,我在电工房等了半个多小时还没见他回来,就出来找他看什么回事。
结果看他还在电杆上把路灯拆下来检查,问他干吗拆路灯?回答说路灯有短路故障,一换上灯泡就烧。我随手从电杆下看护的的另一位女电工手上接过灯泡一看,就气不打一处来,问他为什么不检查灯泡找原因,短路能烧灯泡吗?为什么领的灯泡是36V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想当年,我那不成器的徒弟(从别的部门调转过来的)第一天在我那里上班,就叫他上电杆换路灯灯泡。他很听话,屁颠屁颠就跑去仓库领了灯泡,穿戴好安全带、脚蹬爬上去就换灯泡,结果连换了几个都不行,我在电工房等了半个多小时还没见他回来,就出来找他看什么回事。
结果看他还在电杆上把路灯拆下来检查,问他干吗拆路灯?回答说路灯有短路故障,一换上灯泡就烧。我随手从电杆下看护的的另一位女电工手上接过灯泡一看,就气不打一处来,问他为什么不检查灯泡找原因,短路能烧灯泡吗?为什么领的灯泡是36V的呢?
没看懂,36v没炸?还会短路?

网友F:
估计是继电器拿过来就直接往插座上插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估计是继电器拿过来就直接往插座上插的
只看了触点,延时对的

网友G:
以前smart200 ST的,接220V了,损失大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没看懂,36v没炸?还会短路?

试验一下不就知道了吗?

这位不成器的徒弟指的是路灯支架有短路造成烧灯泡,不是灯泡短路。

网友H:
这类产品为了降低成本,使用同一外壳,不注意就装错

网友I:
几年十几年偶尔有一次正常。

网友J:
引用 网友E:
想当年,我那不成器的徒弟(从别的部门调转过来的)第一天在我那里上班,就叫他上电杆换路灯灯泡。他很听话,屁颠屁颠就跑去仓库领了灯泡,穿戴好安全带、脚蹬爬上去就换灯泡,结果连换了几个都不行,我在电工房等了半个多小时还没见他回来,就出来找他看什么回事。

结果看他还在电杆上把路灯拆下来检查,问他干吗拆路灯?回答说路灯有短路故障,一换上灯泡就烧。我随手从电杆下看护的的另一位女电工手上接过灯泡一看,就气不打一处来,问他为什么不检查灯泡找原因,短路能烧灯泡吗?为什么领的灯泡是36V的呢?
36灯接220,瞬秒亮一下,特别亮。然后就烧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J:
引用 网友E:
想当年,我那不成器的徒弟(从别的部门调转过来的)第一天在我那里上班,就叫他上电杆换路灯灯泡。他很听话,屁颠屁颠就跑去仓库领了灯泡,穿戴好安全带、脚蹬爬上去就换灯泡,结果连换了几个都不行,我在电工房等了半个多小时还没见他回来,就出来找他看什么回事。

结果看他还在电杆上把路灯拆下来检查,问他干吗拆路灯?回答说路灯有短路故障,一换上灯泡就烧。我随手从电杆下看护的的另一位女电工手上接过灯泡一看,就气不打一处来,问他为什么不检查灯泡找原因,短路能烧灯泡吗?为什么领的灯泡是36V的呢?
36灯接220,瞬秒亮一下,特别亮。然后就烧了。
这个事我也干过,顺手就换上去了,闪一下就灭了。感觉奇怪拆下来去亮的地方仔细一看我去36的机床灯泡。

网友K:
每个人都有梗,最近做了四台小启动冲床,总共用了8个SMC的气阀,都是旧的。看外观都是一样的,电磁阀的型号也是一样的,就是没看线圈电压,8个7个是24V的其中有一个是110v这是后来才发现的,其中3台都正常,就一台不动作,气缸是全新的,调速阀也是新的,输出也有电压就是不动作,怀疑阀不好就又换了个旧的,也是没看电压。还是不好,从另一台好的换过来的电磁阀就没问题。好郁闷,就想拆了旧阀看看,结果要拆的时候看到线圈标注110V,嗨

网友L:
回复 网友E:
电压高太多了是会炸的

网友M:
还是小心一点比较好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L:
电压高太多了是会炸的

这要看你的是什么类型的负载,36V/100W的白炽灯负载,绝对不会爆炸的,只会“噗”一声,因为灯丝截面积小。

短路电流大小影响短路故障时的火光以及声音的大小,不是什么短路都会爆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