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8-16):
三菱脉冲型伺服MR-J4系列,报警信号用哪个好?
图片是网上买的模板,里面是用RD信号作为伺服的故障信号。感觉比ALM信号更全面一些。各位大佬用其他伺服是用类似“伺服准备好”作为报警信号,还是用ALM信号作为报警信号?

网友A:
我都是用ALM做报警信号

网友B:
肯定是ALM

楼主:
回复 网友A:
RD信号包括了ALM信号,为什么不用RD(伺服准备好)信号?

楼主:
回复 网友B:
RD信号包括了ALM信号,为什么不用RD(伺服准备好)信号?如果伺服没有准备好,你ALM信号根本看不出什么?反之RD信号则包括了ALM信号。为什么不用范围广的?怕误报警?我使能和程序联动,误报警的情况也很少吧。

网友B:
回复 楼主:
如果在绝对值模式下控制伺服电机,我要对一个机械的位置点,我可以给伺服ON的信号OFF,这个时候RD信号就OFF了,我可以手动推模组,这个时候我推了多少距离在伺服当前位置上可以显示,我推到位了我就给当前值设定到我设定的位置点上,方便调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