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段计算算法

楼主(2024-08-16):
如图
是一台电阻仪的通讯数据,提取的是ASCII码的十六进制数据,通讯方式是RS232,结果值是当前电阻

PLC是信捷的XD5-48T-E,支持C函数

网友A:
先用HEX指令把对应数字的寄存器转换成数字,然后乘以相应倍数后再加在一起

正负的判断,负号的十进制是45,可以用比较指令,如果D600等于45,就用0减去

如果有小数点的,可以把相加的结果转换成浮点后再除以倍率

比如12.345,先把12345转成单个数字,然后1*10000+2*1000+3*100+4*10+5=12345

转成浮点后再除以1000,就是12.345了

如果需要更详细的解答,请上传通讯协议,或者告知实际测量的数值与PLC监控到得ASCII数据(就是你截图的内容)

楼主:
回复 网友A:
D602处的小数点是不变的,主要问题在于2个正负和10的次方,不考虑10的﹣次方的话我写了,C函数我也是初学所以写的比较烂

楼主:
至于具体的协议是

网友A:
回复 楼主:
提到函数,我就靠边了

不知道用死办法行不行,先把D601-D608整理出来成小数

然后再算次方那里,比如次方那里是3,你就乘以1000,如果是-2就除以100

最后再根据D600判断整个数据的正负

我只鞥想出这个办法了,不知行不行

期待高手解答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谢大佬,我回来教作业了。

网友B:
这些是16进制的数据,每位除了0至9以外,还有A至F

你的程序直接减H30还原的数据会不会出错?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段程序只是为了处理提取电阻通讯后的参数,我只针对数字位进行提取的16进制转换成10进制,用肯定没问题啊,但是通用肯定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