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8-16):
三菱脉冲型伺服MR-J4系列,报警信号用哪个好?
图片是网上买的模板,里面是用RD信号作为伺服的故障信号。感觉比ALM信号更全面一些。各位大佬用其他伺服是用类似“伺服准备好”作为报警信号,还是用ALM信号作为报警信号?

网友A:
这个看具体情况,ALM是报警才给信号

RD只要伺服没有使能就有信号输出

假设是垂直运动的,怕东西掉下来,电机没有使能也要报警提示,那就用SD。

如果对使能没要求,假设上电后还没有使能,这时用SD,应该就算误报了,那就用ALM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明白你的意思了,也就是说,RD信号还和伺服使能有关系,如果伺服未使能,那RD信号也会输出。那上图里使能默认一直接通,短接,这样可以吗?
当然如果是垂直运动,因为抱闸信号和伺服使能自动关联,所以,控制垂直电机时,不能短接使能信号,必须单独控制。
这样一来RD信号其实就是伺服使能未打开或者报警。
因为RD信号包括了ALM信号,比较全。然后,使能信号一般和程序联动或者直接短接(使能没接通的情况比较少),这样一来直接用RD信号来反馈报警我感觉比较全。
综上,一般的伺服就直接短接使能,而垂直伺服或有抱闸要求的使能必须单独控制。

网友A:
回复 楼主:
其实不能说RD包含了ALM,有些场合是要用单独到RD的,比如手动调试时,需要伺服释放使能才能转动,调试完成后再使能,这时给一个信号PLC通知伺服是否使能,并且可以在触摸屏上做提示,否则忘了使能,发脉冲电机不转还以为出什么故障了。

每个功能都有他自己的特点用法,至于能不能并用或者替代用,看实际情况,也看设计师的思维。

没有什么绝对的用法,只要能达到客户的使用要求,怎样设计编程都可以。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明白了,使能不能短接,有需要手动去推动轴的情况,这样必须断开使能才能推的动轴。否则只能断电后去推轴。所以,为了调试方便,最好PLC还是要给出使能信号,方便一点。但是点位不够的情况下,设备简单的情况下,短接使能还是可以的,推轴就断电推。

网友B:
用ALM做报警信号还是比较可靠的,特别是有刹车伺服的场景,保证伺服报警时立即切断输出,保证安全

楼主:
回复 网友B:
RD信号也包括了ALM信号在内啊,当伺服报警时或者未使能时RD信号都有输出。所以用大范围的RD信号要好点。

网友B:
回复 楼主:
好多情况下报警信号是需要伺服断电重启的,而没有RDY信号却不需要伺服重启,两者怎么可以混为一坛呢,所以报警信号只能用AL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