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题】关于FX3U手册定位案例程序里等待一个周期的问题(20240816)

楼主(2024-08-16):
上图程序是没有等待一个周期的,用的是定位驱动中这个M8348标志位来防止同时触发。为什么到了步进梯形图程序里就要搞一个等待一个周期呢?步进梯形图里也用M8348不行吗?就算不能用M8348,我步进梯形图也是按步骤来触发的,永远不可能有同时触发这个现象出现!下图是步进梯形图的截图,麻烦各位大佬研究说明下。

网友A:
定位指令再次执行时,不管什么情况都需要等待一个周期以上,至于什么方法有N多,你自己喜欢就行。还有步进指令相邻步是可以同时触发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的,明白了。由于步进梯形图可以同时触发,所以专门加了一个等待一周期的指令。除了步进梯形图外的普通程序基本就不用特意加等待一周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