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8-16):
以汇川SV660P为例。抱闸信号可以由PLC给出嘛?
如上图是汇川SV660P,抱闸信号是伺服驱动器给出的。但在别人的程序模板里发现了专门控制抱闸信号的输出端子,没有别人程序的图纸。

如上图是一个FX5U的程序,其中使能信号和抱闸信号是同时接通的。按理说使能接通时,伺服驱动器本身可以控制中间继电器打开抱闸,为什么这个程序里单独用了一个PLC输出触点控制抱闸?是这个大哥太菜?还是说用PLC输出打开抱闸,比用伺服驱动器输出打开抱闸要好?各位大佬的抱闸控制信号是接在伺服驱动器上的,还是PLC上的?究竟哪个方法好一点?另外抱闸电源要单独搞一个嘛?驱动器手册上建议单独使用一个抱闸电源?

网友A:
有时调试维修时需要打开抱闸的,如果用伺服驱动器控制不好单独操作,

因为它是使能松抱闸,释放断抱闸,就是说无论哪种状态用手都转不动的。

用PLC单独控制就不一样了,可以灵活使用。

至于单独用电源,有条件最好分开,但更其他用在一起也行,只要功率足够

网友B:
那个抱闸信号不是该驱动器提供么

楼主:
回复 网友A:
原来是这样的啊,怪不得我说抱闸用PLC去控制,原来是为了单独打开抱闸方便。其实,维修时可以短接中间继电器的线圈,也是可以松开抱闸的,毕竟维修时很少,用伺服控制可以省一个输出点。

楼主:
回复 网友B:
正常情况下时应该由驱动器提供的,但我手里的别人的程序里是由PLC提供的,所以我才发帖问一下这样做的原因。

网友A:
引用 楼主:
原来是这样的啊,怪不得我说抱闸用PLC去控制,原来是为了单独打开抱闸方便。其实,维修时可以短接中间继电器的线圈,也是可以松开抱闸的,毕竟维修时很少,用伺服控制可以省一个输出点。

输出点是省了,但多麻烦呢,如果是操作工需要打开调试难道还要特意去叫电工来接条线。

做技术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思维与想法,同样不同客户的要求也都不一样,所以没有固定的版本,最终目的达到客户要求能赚到钱才是王道。

可以去看别人的程序,但不要研究太深,一般看看用法或者工艺算法就行,如果去琢磨别人为什么这样那样写,那就太累了也没有任何意义。

因为人家在写程序时你怎么知道他是怎样想的,他的领导、客户是怎样要求的,尤其是有些改来改去的程序,有时到最后自己都会看不懂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主要是程序写的少,先研究别人怎么写,再来写自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