豆浆机问题

楼主(2024-08-16):
一个亲戚的豆浆机,说是打不碎豆子。我试机,电机根本不转。拆机监测电机已开路,用一个灯泡接在原电机的位置,测量只有DC57V.不对啊应该DC220V才对。监测桥堆是好的。

楼主:
灯泡微亮,只有DC57V.

网上找了接近的图纸。难道是可控硅导通不好?因为除了继电器、桥堆。几乎没别的原件了。

网友A:
如果你不带电机测电压不到200的话就是限流保险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不带电机测电压不到200的话就是限流保险问题
灯泡作为假负载,测得。保险坏就会没电压啊,没有回路

网友B:
查主板上的桥堆,保险,这些,如果出现烧保险的情况,建议是把电机也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查主板上的桥堆,保险,这些,如果出现烧保险的情况,建议是把电机也换了
,电机已确认损坏

网友C:
豆浆机60%以上的故障是电机坏,连带损坏保险丝,或可控硅等。

网友D:
我的九阳豆浆机时好时坏,怀疑继电器不好更换了还是一样,单独拆下电机接在其他电源上电机没问题,只好又买了一台。

网友E(2024-10-21):
可以看看继电器过来的电压正常吗,电加热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