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哪位干了5年以上的大佬知道,报警程序要加一个开机延时的目的。

楼主(2024-08-19):
如上两个图片所示,报警程序里都加一个开机延时,等PLC上电后4到5秒后,报警检测才起作用,这个延时的目的是为什么呢?大家写报警程序都加了开机延时了嘛?这两个程序都是10年以上的老工程师写的。。。

网友A:
因为有些设备启动的时间比PLC启动时间长,所以要等一下,否则会造成误报警。

网友B:
这个编程人肯定是有什么目的的,也许直接不延时会发生些麻烦的事情,你可以去掉那个延时试一试,看看不延时和延时有什么区别,无非是报警会早点发生,看看是不是报警变多了还是怎么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的,谢谢,还没有写过相对复杂的程序,都是改一些简单的程序,所以看到这种报警的写法,就有点不懂。

网友C:
有了这个延时之后,相当于稳定状态下采集的数据所得到真实的情况。就像键盘扫描程序类似,要加个去抖的延时。上电初期,有些点位的状态不一定很稳定。个人理解,仅供参考。

网友D:
没有什么太大的作用,除非就是一上电气缸会自己动作寻找原位,否则用不用对程序的稳定性起不到什么作用,只是延时了一点报警时间而已,对于用到数据采集的加延时才会有用

网友E:
曾经写过这样一段程序,7-8个485通讯采集,因对数据刷新频率要求不高,做了每秒轮询,发现刚上电数据采集不完整产生了报警。

网友F:
正常都要有这个延时的,设备断电从启的时候,有些报警是常闭信号的,可以会优先触发,导致上电就报警,有了这个延时就避免这样的事情发生,还有做通讯程序的时候,外部仪表上电需要时间,等到了这个设定的时间,PLC和仪表通讯端口一打开就能建立连接通讯。

楼主:
回复 网友E:
可以,稳定状态下,才去检测报警信号

楼主:
回复 网友F:
嗯,一看就是大佬。我都是研究别人的程序,然后提取出架构模板,免得自己再去踩坑,但别人为什么这样写,我必须要了解下,你们一说,我就懂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你看哈其他楼层的回复,我觉得他们说的很有道理。

楼主:
回复 网友B:
没什么目的,他们写的几台不同设备程序都是这样的,这是他们凭经验写的架构,但我没怎么遇到过开机延时的情况,所以就问其他有经验的工程师遇到过没有,毕竟多写一些东西,能无意间减少一些BUG,模仿别人的架构,能少走弯路。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也觉的是这样的,这是别人的程序,我正在提取别人程序里的结构,自己搞个程序模板,然后以后就按这个结构写。

网友G:
我写过不加延时的,一开机就报警了

网友H:
我一般不加延时,机器刚开机,报警就报警呗,提醒人员去看下什么报警,处理一下问题,也挺好啊,不要无脑就开机运行

网友I:
基本都是这样写的 上电机同时 很多电器都没有初始化完成 触摸屏 变频器 伺服器这些都需要时间启动完成,否则可能一上电就会有一些误报警!

网友J:
有些报警点是要机器完全启动后才检测的,一般PLC启动较快,一些报警点没准备好,PLC容易收到错误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