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8-19):
今年到今天,遇见两次fx2n的plc的“batt.V”指示灯和“cpu,e”指示灯同时点亮,在线联机,通讯测试正常,但是不能上载和下载。PLC的再现场持续运行了十几年,没换过电池。之前也没有发现电池报警灯点亮,发现点亮的时候,CPU的故障等也同时点亮了
刚刚,将一个32MR的CPU板更换到48MR上,重新下载程序,正常运行中。只不过IO点指示灯就对不上了

疑问:三菱plc电池没电会不会导致cpu控制板故障

非常感谢诸位的答疑解惑!
由于没有新电池可用,使用一个18650电池测试:电池供电充足时,重新下载程序后恢复正常

网友A:
可能性不大

网友B:
三菱plc电池没电会不会导致cpu控制板故障

原则上不会

但如果电池没电,又停过电的话,程序有可能会乱套,可以清空内存,然后下载程序就行了,碰到过好几次都是这样处理的。

网友C:
FX2N程序也用的是电池保存,除非你另外安装存贮卡;
没电了会报警,但正常情况下你更改新的电池后可以初始化一下,这时CPU板就能正常使用了;

网友D:
我这边也出现过FX2N电池故障,程序就运行不了,换电池后重新下载程序和软元件数据就可以了,控制板好像没有发生乱套的状况!

楼主:
新电池到货后尝试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C:
没有新电池可用,使用一个18650电池测试:电池供电充足,重新下载程序后恢复正常

网友E:
引用 楼主:
没有新电池可用,使用一个18650电池测试:电池供电充足,重新下载程序后恢复正常
你只要不断电也是一样的,等新电池来了,速度快点就可以了。

网友F:
用到目前,還沒遇到電池用完而Error的現象...不知以後是否會遇到!

网友G:
你运气好,2N出现这个现象基本是程序没有了,我遇到过的基本上都是推到重来

楼主:
回复 网友F:
临近电池寿命期限前定期更换或者让现场工作人员定期巡查,应该可以避免这个事情。对于没有备份程序的机台,一定要注意这个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G:
这是CC-LINK的从站,只有通讯程序,重新写也不麻烦。主站出了问题,程序重写就麻烦大了

网友H:
PLC电池报警,一般情况下是电池没有电了,需要更换电池。这种情况对硬件不会有啥影响的,但是程序会因报警保护停止运行的。

网友I:
我单位遇到过,程序没了,老麻烦了,注意

网友J:
不会的,程序可能会丢。

网友K:
彻底没电后,程序会丢失的。

网友L:
硬件应该不影响
可能是做程序的没有细分,在报CPU故障前没有提示电池出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L:
没仔细看过,它有没有电池电压低的报警可以输出的。如果有就写个报警弹出页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