汇川伺服整定

楼主(2024-08-19):
汇川驱动器Z轴在运动是总是有异响,手动更改刚性和自动整定只能减少声音必能避免,是怎么回事,正确的整定方法应该是什么

网友A:
慢慢调,看看论坛

网友B:
自整定用的那种?自整定后惯量比有咩有变化,滤波时间,速度增益这些有咩有变化,自整定时最大速度调的多少?整定的时候Z轴有咩有带负载?Z轴的加减速时间够不够?一般只要能自整定,几乎后面都没问题。有问题就多自整定几遍。我怀疑你自整定的速度或者惯量比没弄好,导致自整定效果不好,还有一种就是丝杆轴有机械问题。最后,搞不定就给汇川伺服打电话。或者联系供应商

网友C:
加大惯量再自整定,则性就不要手动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