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见

楼主(2024-08-19):
单相低速同步电机,有一个电容和一个水泥电阻。分别起啥作用?谢谢

网友A:
那电阻是限流的,应急你可以不用,但是频繁正反转就必须要用
这个电机主要是用于纠偏机的

楼主:
今天找到另一台电机的接线图。是串的电阻和电容

网友B:
单相电机都需要电容,这点你应该知道的!电阻一般都是限流,保护电机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今天找到另一台电机的接线图。是并的不是串的。原来以为需要启动电容
这说法,见解太独到了!

网友D:
阻容吸收,消除开关转换时产生的火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