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什么plc

楼主(2024-08-20):
这个plc是那个国家产的,
这个plc少一个什么,
哪位师傅知道请指教一下,

网友A:
鹰酱,而且很贵

网友B:
AB,罗克韦尔,美国的
下面那个看线号L220,N220,应该是个开关电源吧

网友C:
看前两个字母 ,就是AB

网友D:
AB的,罗克韦尔的,是美国的,通讯数据处理强大,你这拍摄的都只是扩展远程模块,不是主PLC!

网友E:
同意2楼观点。还有个地线呢。

网友F:
AB,罗克韦尔,美国的。这种PLC因造价有些高,国内使用的不多。

网友G:
美国的 AB 罗克韦尔
软件估计是这个
还有很多版本的

网友H:
AB,网线连的另一头才是主CPU;

网友I:
罗克韦尔,少的是电源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