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8-20):
我妈那边下大雨,屋里突然就跳闸了,后来也没查出来到底是哪里的原因,让我感到不够安全。能否这样:在总的安保开关后面接几个小的安保开关,这样就能缩小排查范围。

网友A:
总开关不要用带漏保的,分支的用,但你要分清零线,零线不能混用

就是每个漏电开关下面的火线、零线,不能用到其他路去

网友B:
总闸用空开,重要部位用漏宝比如热水器、厨房

网友C:
当然可以了,这本来就是规范的做法,即每个分支回路必须安装保护开关。

网友D:
下大雨跳闸,要么是有部分电器外壳潮湿或者粘水,导致对地漏电,漏保跳了。或者是打雷感应电让漏保跳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妈那边下大雨,屋里突然就跳闸了,后来也没查出来到底是哪里的原因,让我感到不够安全。能否这样:在总的安保开关后面接几个小的安保开关,这样就能缩小排查范围。
住宅配电建议总开关用不带漏电保护的空开,插座必须用漏电开关,照明也可以不用漏电开关,可以用单极开关控制。

网友F:
潮湿了,对地短路跳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