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8-20):
  三相电采集模块主要功能有监测三相回路的所有电参数(包括谐波),测量三路温度(可用于测量线览温度),测量零序电流,继电器报警输出功能;采用高精度24位AD芯片,动态范围比高达5000:1;真有效值测量,频响范围宽,测量参数有电压、电流、频率、有功功率、无功功率、功率因数、51次谐波电压电流和累计电量等各种电参数,精度高,稳定性好,通讯速率高。全隔离处理技术,抗干扰能力强。测量电量参数通过RS485输出实现远程传输,产品的Modbus协议完全兼容于各种组态软件或PLC设备里的MODBUS(RTU)协议,本产品主要应用于电气防灾报警**监测系统等。

产品具有以下特点:

   综合精度优于0.5级,频响范围30Hz-1000Hz。

   具有3路PT100全温范围的温度测量,精度0.1度,可同时测量传感器的电阻值。

   可测量每相电压、电流的51次谐波,具有谐波总含量。

   具有零序电流检测功能。

   具有2路继电器报警输出,具有脉冲输出功能。

   具有奇校验、偶校验、无校验、2停止位等多种通讯格式可自由设定。

   通讯速率与地址具有软件或硬件设置两种模式,使用方便。

   电度量具有正反向分别累加存储功能,具有掉电保存功能。

   具有多种工作运行指示灯,红灯指示产品正常运行,绿灯指示产品通讯。

网友A:
工厂里装了类似的仪器,月初时10Kv一相掉到70%不到不到1秒它报警了,昨天晚上闪断1秒,机器都停了,楞是没反应。

网友B:
回复 网友A:
市场上所有售卖的这种传感器,内部都是采用精密整流+平均滤波器电路(这种算是良心商家了),再把滤波后的信号送入ADC采集,这种电路结构的优点是成本低,频带范围宽;缺点是动态响应差,如果电网瞬间的快速波动,它会检测不到或检测不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