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8-20):
尽管我多次和物业经理说我这不是飞线充电,但是没用,他说社区联合物业一起干的,社区要剪他没办法

楼主:
一不是临时电线拉进拉出,也没有暴露室外日晒雨淋;
二有过充保护装置,有定时装置;
三不是无绝缘保护的麻花线,是有双层绝缘的电缆,短路超负荷,漏电,都有家里的空开漏保保护;
四有带锁的插座箱,也没有电线拉扯的问题,不存在小孩触碰的问题,如果一定要说有, 公共充电同样没有防护;
五是法律条款并没有绝对禁止架空层充电,只是要求确定没有火灾隐患的情况下,架空层的公共充电点也还在使用,我那个地方开阔没有封闭,架空层高,与楼道有隔墙,和别人的情况不一样

楼主:
我是用了pvc套管走线从家里走下来的,后面是小区围墙,隐藏在排水管内侧(不影响外观),装了不锈钢的插座箱带密码锁,远程监控

楼主:
新能源汽车却可以安装充电桩在地下车库,这是不是拣软柿子捏?

网友A:
都你这样小区安装的电动自行车充电桩谁来用?你挡人财路了,一个你不除,后面万万人效仿。

网友B:
你要是拿不出证, 你可能是不是人, 都不一定说得清楚.
但是你如果拿了证, 那你就是合理合规

网友C:
引用 楼主:
新能源汽车却可以安装充电桩在地下车库,这是不是拣软柿子捏?
那你还交什么物业费?最起码他剪之前的通知你同意,要不就让你自己拆除。他私自拆除是破坏他人财物,的赔偿。

网友D:
剪线没放烟花?

网友E:
安全与否,主要是看出油率
能榨出油多的就安全,你自己安装充电桩,人家不能赚钱,就肯定不安全
秦始皇最大的功劳实际上就是埋了砖家叫兽

网友F:
回复 楼主:
不不不,我们新能源也不让进地下车库充电;但是物业大妈大叔们的电瓶车在下面充的怪开心的,主打一个任性;你要举报,他们会提前把车挪出去,毕竟物业上面有人···

网友G:
很多时候都是一刀切
不管有没有危险

楼主:
引用 网友D:
剪线没放烟花?
我的没充电的时候都是断电的,别人的带电剪问题也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新能源汽车却可以安装充电桩在地下车库,这是不是拣软柿子捏?
那你还交什么物业费?最起码他剪之前的通知你同意,要不就让你自己拆除。他私自拆除是破坏他人财物,的赔偿。
还是物业转供自来水,还有停车费,不交物业费,车都进不来,一个摄像头一根杆,保安都不用,去破坏他的再去赔钱?物业说了,社区要剪他们只是执行,问题在社区,社区选举我连选举权都没有,没有通知我参加过一次,怎么完成的不清楚,所以他们可以不把我们普通老百姓放眼里

网友H:
没交物业费车都进不来?报警~物业不让回家,or12345(如果当地有)
为啥不交物业费,怀疑你临时停车费也不交

网友I:
关键是,小区有电动自行车集中停放、充电的地儿么?
还有说,有地下车位不准电动汽车进入和充电,同理。

网友J:
如果,每个小区都有集中充电的地方多好,就会和谐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