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8-20):
采用三菱PLC控制伺服绝对定位,采用脉冲+方向开环控制  电子齿轮比为 PLC发1个脉冲 电机运行10个脉冲
发现当脉冲频率为4000/秒 时 发送和运行的脉冲数一致没有问题,当脉冲频率低于1000/秒   时,PLC监控显示发出10000个脉冲而伺服驱动上显示动作了10002个脉冲  我实际使用时PLC 每秒发出 20个脉冲
请教高手这是怎么回事,怎么解决呀,    更改电机齿轮比增加频率,导致快速定位时脉冲输出频率太高超过了限定 丝杆是5mm螺距的,快速定位100mm/秒 电机是2500线的 ,也就是滑台移动速度 100mm/秒,加工时移动速度最低时达到 0.1mm/秒

网友A:
PLC监控显示发出10000个脉冲而伺服驱动上显示动作了10002个脉冲

是不是有干扰,多试几次看看

楼主:
问题找到了,把信号线屏蔽层接地摘了就没事了

网友B:
第一,有伺服电机如何开环控制?难道把伺服编码器线仍了?
第二,PLC发20个脉冲是怎么回事?
第三,脉冲型伺服可以直接设置多少脉冲转一圈,不用设置电子齿轮比。这里设置电子齿轮比是不是把简单的问题复杂化?
第四,关于定位到达的指令里好像可以允许一些脉冲的误差,比如目标位置脉冲是10000,当当前位置脉冲在9995到10005时,默认定位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