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plc缺失什么

楼主(2024-08-20):
这个plc缺失什么,主控,还有通讯线,还有什么,哪位师傅知道请指教一下。

网友A:
电源和CPU没看到

网友B:
跟2楼说的意见一致

网友C:
AB的1769系列,缺CPU和电源

网友D:
看你没接的是火线,零线,地线,还有通信线,估计是CPU

网友D:
CPU没了就不好搞了,除非你有原程序

网友E:
你的电柜里面应该还有地方有这些东西,你都拍照发上来,让大家看看你这个地方缺什么!
在我看来,这个地方应该是一个从站!应该不止这一个从站,还有主站,CPU在主站上,或者几个从站上也可以有CPU!

网友F:
TX通讯模块也没有

网友G:
你现在的只是普通的I/O模块;

网友H:
有电源线和网线,那就是缺CPU模块!

网友I:
感觉就是CPU.

网友J:
缺CPU和电源,还有可能缺ECL

网友J:
如果是分站,缺通讯模块和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