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8-20):
前几日加热窑炉的的三相调功控制器坏了,输入信号是4-20ma。同事直接用其4-20ma信号控制三只单相固态继电器。发现也能正常工作。

改好的样子如图。

改了之后正常工作。

楼主:
大约四个小时后,三只固态继电器工作不稳定,加热输出电流很小拔掉一只的4-20ma供电。剩下两只又可以稳定工作了

网友A:
只要你能保证足够的散热就可以正常工作的,我就这么用过,临时使用,你想一下,三个单相的调节器做成的三相调节器体积会大很多,安装也不方便

网友B:
温度够了会停吗?

网友C:
固态继电器控制信号是电压信号还是电流信号?

网友D:
电流控制信号用并联方式是不对的,比如温控器输出10mA,每个可控硅输入端能测到多少电流。

楼主:
回复一下:
。所用的的固态均为电压控制4-24vDC输入。我所疑惑的是4-20ma电流信号可驱动电压控制的固态继电器。

网友E:
不需要过零触发吗?直接控制调压器件发热量巨大。

网友F:
能正常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F:
能正常工作?
控制三只固态工作不稳定,两只很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流控制信号用并联方式是不对的,比如温控器输出10mA,每个可控硅输入端能测到多少电流。
我没有描述清楚,固态是DC4-24电压控制。所以并联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固态继电器控制信号是电压信号还是电流信号?
DC4-24V

楼主:
引用 网友B:
温度够了会停吗?
能正常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需要过零触发吗?直接控制调压器件发热量巨大。
固态继电器不用考虑过零

网友C:
回复 楼主:
你看到的仪表上接线是4-20mA的输出端子,或许仪表内部的模块是SSR输出。宇电的仪表就可以更换输出模块以实现不同的输出形式,接线端子还是那个端子

楼主:
回复 网友C:
SR4-8I 表示4-20ma电流输出类型。这个我不会弄错。可以看我万用表测得短路电流19.9ma

楼主:
引用 网友B:
温度够了会停吗?
会停

网友A:
这个用法应该是用电流控制,还要保证足够的散热,三相调功器就可以电压或电流控制

网友G:
这样看来,我又学到了一招,以后碰到类似情况了可以试试

网友D: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流控制信号用并联方式是不对的,比如温控器输出10mA,每个可控硅输入端能测到多少电流。
我没有描述清楚,固态是DC4-24电压控制。所以并联

那就是没有吧电流信号转换成电压信号,要在固态继电器控制输入端接一电阻,比如250欧姆,4-20MA对应1-5V,并联500欧姆,对应2-10V,欧姆定律总董吧。

网友F:
有没有检测带固态时的固态控制端电压?
虽然你看固态是能用,到它对于温度的控制效果绝对没有原来的好。
这点请观察温控表上的温度显示

楼主:
引用 网友D: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流控制信号用并联方式是不对的,比如温控器输出10mA,每个可控硅输入端能测到多少电流。
我没有描述清楚,固态是DC4-24电压控制。所以并联

那就是没有吧电流信号转换成电压信号,要在固态继电器控制输入端接一电阻,比如250欧姆,4-20MA对应1-5V,并联500欧姆,对应2-10V,欧姆定律总董吧。
请看清题目,我没并电阻已经可以驱动2只电压驱动的固态……我疑惑的是这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有没有检测带固态时的固态控制端电压?
虽然你看固态是能用,到它对于温度的控制效果绝对没有原来的好。
这点请观察温控表上的温度显示
确实如此,电压在3v-7v间跳变

网友D:
回复 楼主:
任何器件选型都要接口对应,电压对电压,电流对电流,碰到不对应的需要转换,还有你的疑惑是由于温控表输出能力小引起的,看看说明书,输出这一栏有说明,电压对应的是MA,电流对应多少欧姆。

网友F:
引用 网友D:
任何器件选型都要接口对应,电压对电压,电流对电流,碰到不对应的需要转换,还有你的疑惑是由于温控表输出能力小引起的,看看说明书,输出这一栏有说明,电压对应的是MA,电流对应多少欧姆。
你属于“教科书”式使用,楼主属于“能用”型,但又不明白为什么能用
这块温控表的输出是4-20ma,换用固态属于on-off型
之所以能用,是因为固态控制端有内阻,其内阻约750Ω

楼主:
引用 网友F:
引用 网友D:
任何器件选型都要接口对应,电压对电压,电流对电流,碰到不对应的需要转换,还有你的疑惑是由于温控表输出能力小引起的,看看说明书,输出这一栏有说明,电压对应的是MA,电流对应多少欧姆。
你属于“教科书”式使用,楼主属于“能用”型,但又不明白为什么能用
这块温控表的输出是4-20ma,换用固态属于on-off型
之所以能用,是因为固态控制端有内阻,其内阻约750Ω
知道大师确实厉害。
电流驱动固态测其固态输入端电压15.78V多。这样算来其内阻大概为700多欧。但用万用表测输入端电阻为105.9k

网友F:
这个电阻可能不是线性的
在一个你前面说是3-7V变化,现在出现15.78V,说明测量时机不同,这次可能在离目标较远时。
要得到准确固态阻抗,再将电流表串入,用电压电流计算,如果n次阻值都靠近105.9k,它就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