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8-21):
有个插头,额定 32A/250V
要过 30V 的直流电,请问电流最大能多少呢?
怎么计算呢?是 32 * 250 / 30 吗?

网友A:
你想多了。过电流和电压没关系,电压只考虑绝缘等级(击穿电压,安全电压等)

参考电缆线,1平方的电线10-15A计算,和电压没关系。

交直流怎么算不清楚,应该差别不是太大。

网友B:
应该也是30A,这个与电压关系不大!

网友C:
对于插头来说,电压主要是考虑绝缘性能,所以计算通过的电流与电压没有关系,32A就是32A

网友D:
额定 32A/250V
这样写的话,用36V 24V 12V都是32A的电流
如果写8000VA 即250x32=8000
那电压等级下来,电流可以大上去

网友E:
你只是电压降下来,电流还是一样

网友F:
不是功率,电压电流标多少只能多少。

网友G:
30V应该35A也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