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8-23):
各位大佬,有没有参与过20轴以上控制的大佬啊,多轴控制与一般的几个轴的轴控制有什么区别啊。我知道的就是多轴控制要封装FB块,然后回原点和走到待机位时要根据干涉情况,分批次进行。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啊?PLC本身是不是需要大型PLC来缩短扫描周期啊,是不是要用总线轴啊。

网友A:
多轴控制,多数是以块调用编程,20多轴和几个轴控制实际控制逻辑差不多,只要调用块时注意不混淆就好了,不过也得注意扫描周期时间,不然会出现故障的。这是我的理解哈。

网友B:
20轴以上走EtherCAT,编程前做好各轴地址分配,如果for循环玩的溜,一条指令搞定轴参数;
至于,扫描周期不用但心,多轴肯定选定位模块,完全没有问题。

网友C:
KEYENCE 的最新款KV-XH64EC,一个模块可以直接带64轴的EtherCAT伺服;

网友D:
多轴都得用总线 更为方便 减少接线

网友E:
用汇川吧,驱动器整套一起,总线控制,电柜节约地方

楼主:
回复 网友A:
扫面周期这个咋弄啊,程序要写这么多的嘛,那扫面也要扫描那么长的时间的嘛,难道说有缩短扫描周期的方法。。。。我记得子程序不调用,就不会被扫描,但是同时调用所有轴的情况是很常见的,也无法通过不调用子程序的方法来缩短扫描周期,或者说,扫描周期时间太长怎么办?

楼主:
回复 网友C:
汇川的总线也能带啊,基恩士太贵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对的我看过华为的程序,华为工程师们就是FOR循环调用,还搞了几个轴结构体,还有轴指针啥的,当时我也大概看懂了,就是轴指针的用法,太无语了,轴指针在轴结构体上有一点特殊用法,和手册上的指针用法不一样。。。

楼主:
回复 网友D:
多轴用总线,接线,调试,抗干扰都比脉冲的好。

网友F:
现在的流行趋势
总线控制
老长的程序块
写各种地址

网友G:
只要一个轴写好了,其他100个轴也好 不就是复制粘贴改下地址不就完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对的我看过华为的程序,华为工程师们就是FOR循环调用,还搞了几个轴结构体,还有轴指针啥的,当时我也大概看懂了,就是轴指针的用法,太无语了,轴指针在轴结构体上有一点特殊用法,和手册上的指针用法不一样。。。

遇到比较优秀的程序,不要先去研究,要先学会套用!

楼主:
回复 网友B:
套用的前提是,知道逻辑啊。要不然出现BUG怎么办?像华为的用FOR循环写的轴调用程序,它的指针用法,和结构体的划分感觉就很特殊,不能清楚,大概率会报错

楼主:
回复 网友G:
你在开国际玩笑?先说扫描周期,100个轴要求同时动作,响应时间在10MS内。这样一来,就对PLC的扫描周期,运算速度有要求,程序的结构也会变更。再者,100个轴,你写成传统的FB块,难道要调用100次?打键盘不累?这时候用FOR循环去调用才更合理!最后,轴的干涉要不要分析一下,轴复位与轴运动是否需要联动和插补来节约时间?

楼主:
回复 网友F:
大老能不能说清楚点,用总线控制是真的,写各种地址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H:
准备选用什么PLC还是控制器

网友I:
汇川中型AM400 AM600就可以

网友J:
做过32轴的,用脉冲控制,最烦的是焊那些伺服脉冲接头。你会控制1个轴就行了,其他所有轴都跟它一样的写法,改一下地址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