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入门手持示波器怎么样?

楼主(2024-08-24):
看视频几个网红在用,然后推荐。价格不贵。能用于测量变频器,开关电源等维修吗?想买个玩玩,顺便学习一下

网友A:
带宽1M 测试的信号频率差不多是1/10。我买的300多的觉得还不怎么样,你这不到200的,只能是玩具或者是教具。

网友B:
这个主要学单片机编程用,太低端,用途过于少,不太值得买。
我买了套件,玩过扔杂物箱了。

网友C:
这个我买过,触摸不好用。而且测量功能很少。退了,换示物理按键的波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我买过,触摸不好用。而且测量功能很少。退了,换示物理按键的波表了
谢谢。想入门的学一学。差点就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带宽1M 测试的信号频率差不多是1/10。我买的300多的觉得还不怎么样,你这不到200的,只能是玩具或者是教具。
谢谢。300多的是哪种?

网友A:
回复 楼主:
接电脑的虚拟示波器,LOTO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电脑的虚拟示波器,LOTO
这种30m的怎么样?好像牌子也挺老的

网友D:
回复 楼主:
测开关电源啥的是够用了,就屏太小。。我也买了个手持的。。测量电压值和万用表比起来有差距,老是感觉不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