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8-24):
在一张卡片上精准贴胶,胶带放在伺服控制输送带上,有个贴胶机构,两个动作,下压跟切断。
控制原理:
光纤传感器检测到卡片,PLC开始计算移动距离,到达相应位置,贴胶机动作,计算移动距离,达到后,贴胶机构抬起。
循环运动。
为了精准贴胶,合格计算移动距离算法就很重要,哪位师傅做过,指导下。
补充:
贴胶机构是不动的,卡片在输送带上走,计算电机走的距离来控制会有扫描周期的误差。
我想法是用色标传感器跟编码器联合控制
色标触发输入中断,复位高速计数器,高速计数器控制贴胶机构动作。
但是有个问题:
实际的卡片100多毫米长度。、
第一个卡片没走完第二个就到了色标传感器位置,怎么用1个色标器控制2个高速计数器中断?

网友A:
关键在于标签的定位检测,一般印刷品都会有一个检测标记

网友B:
一般都是来料左右会有定位,标签也是模切过的,直接色标触发就能贴的准,误差1mm以内;贴标头是移动的过去贴,物料在传送带上的,至少要有个挡料的吧,不然之前做我们就上下两个相机,一个拍标签,一个拍产品,这样做的,你参考参考

网友C:
多少有点误差,用中断程序可能会点好。

网友D:
到了标的位置,整个贴标装置跟着卡片运动,贴完再回来继续跟下一个

网友E:
为什么不设置卡片到位触发贴标动作,计算距离,数量多了会有误差

楼主:
回复 网友E:
对的,贴胶机构是不动的,卡片在输送带上走,计算电机走的距离来控制会有扫描周期的误差。
我想法是用色标传感器跟编码器联合控制
色标触发输入中断,复位高速计数器,高速计数器控制贴胶机构动作。
但是有个问题:
实际的卡片100多毫米长度。、
第一个卡片没走完第二个就到了色标传感器位置,怎么用1个色标器控制2个高速计数器中断?

网友F:
是否可参考喷码设备的控制方法

网友G:
我接触过酒类包装打码机,它的原理跟你说的差不多,但是不同的是,它是色变检测打码,它不涉及升降位,它检测到色标和包装材料数据确定打码开始。这种灵活性很强出现问题不多,只要不超高速度一般不会有问题的。你这个设计到升降就会有时间制约延迟,对速度要求会很高的,所以要多重考虑才行。

楼主:
位置误差要控制精度高点

楼主:
回复 网友G:
他的位置要求没那么高吧?

网友H:
我们的客户贴标很粗暴,直接把产品拿到工位上人工贴上去再放回主线搞定,没有其他烦恼

网友I:
首先色标位置到贴标位置的距离是不是固定的,固定的话,就用编码器做位置标记,或者叫位置缓存,比如A,B,C,D.四个色标检测后,编码器录入A B C D四个当前脉冲位置。贴标位置固定的话,比如贴标位置是X脉冲,那么当编码器在A+X B+X C+X D+X 位置时,就控制电机动作。之前我做的是激光打标,也是一个传感器标记位置,用编码器作位置反馈。

网友J:
可以考虑在传输带上用气缸做两个阻挡机构,初始状态为前一个机构抬起,后一个机构阻挡,卡片感应到后,第一个机构落下,第二个机构抬起开始贴胶,贴胶完成后重复初始状态的动作,不会右累积误差把

楼主:
回复 网友I:
对,这样可以用色标传感器高速计数记录当前位置,然后假设由3个卡片A,B,C参加缓存,这3个卡片还u能再用高速计数中断吗?我就在考虑这个问题,不用高速计数中断误差大,但是用的话,会产生好多不同的高速计数中断,不知道会不会乱。
假设后面的位置是用程序里面的普通的比较指令,误差大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