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8-24):
三菱FX5U通讯OTC焊接机器人,启动停止,这些信号走IO通讯;但工装对应的程序需要总线通讯;假如有50套工装就需要对应50套程序。对机器人总线通讯了解甚少请教大家了!

网友A:
不能预置程序在OTC机器人内,PLC只做选择?

网友B:
1、先OTC机器人支持什么通讯协议,在配置PLC这边的通讯模块,才能建立通讯。
2、如果机器人不支持通讯,只能走普通的IO点控制机器人的,如果机器人IO点多,PLC用IO的方式类似MOV K1 K2Y00输出给机器人,机器人那边可以转换成数据格式使用的。

网友C:
OTC机器人加装CCLINK板卡对三菱是最快的

网友D:
三菱和机器人通讯一般都是CCLINK总线,常见的FX5U和发那科焊接总线通信,至于工装程序,也是CCLINK的远程模块,远程模块和PLC的IO一样,可以接输入输出,控制气缸和电池阀。FX5U的CC-LINK,通讯模块组态有限,可能只能通讯几台机器人和远程模块。FX5U的总线就是这个CC-LINK。焊接工作车间环境差,温度高,不建议用其他网络总线。还有就是OTC支不支持CC-LINK通信。CC—LINK通信的组态方法blibil站上有,结合说明书,应该看的懂的。

网友E:
刚做了个项目5U跟OTC机器人走以太网通讯,OTC FD19新款自带以太网口,只需PLC增加一个以太网口模块即可,还有个更经济的用法是走modbus TCP 不需增加硬件,但需要OTC技术人员植入内部PLC程序才能使用,试过也能用 但是就是麻烦一点

楼主(2024-10-22):
引用 网友D:
三菱和机器人通讯一般都是CCLINK总线,常见的FX5U和发那科焊接总线通信,至于工装程序,也是CCLINK的远程模块,远程模块和PLC的IO一样,可以接输入输出,控制气缸和电池阀。FX5U的CC-LINK,通讯模块组态有限,可能只能通讯几台机器人和远程模块。FX5U的总线就是这个CC-LINK。焊接工作车间环境差,温度高,不建议用其他网络总线。还有就是OTC支不支持CC-LINK通信。CC—LINK通信的组态方法blibil站上有,结合说明书,应该看的懂的。
OTC支持CCLINK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