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8-24):
上电时机不适宜,造成炸机!
电源容量是变频器容量的10倍以上,上电瞬间的浪涌电流冲击,使变频器整流部分损毁。
一是加装输入电抗器后再装机;二是车间生产线大部分开起来后,再为变频器上电。
这种炸机,和新、旧机无关,和国产、进口品牌无关,和维修质量水平无关,合闸即炸机,无道理可讲。
似乎和安装者的运气相关。其实是和上电时机不适宜相关。

刚才在《变频器论坛》偶尔浏览到三菱FR-CS84型机器安装过程中,两次上电炸机的篇帖子,有网友分析是输入、输出端上错电了。经楼主落实并未接错端子,但炸机原因实在令人生疑。故做了上述回复。这是万一碰上,很令人挠头的一个问题。新机器,不明缘由,一上电就炸了。

楼主:
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488350该帖子的链接。
我也是碰上了这码事儿,才有了经验,才想到了原因。
这和储能电容不良,烧同一供电线路上的灯泡一样,第一次碰上,往往有点蒙啊。
这其实是很有意思的一个问题。也是广泛流通的技术书籍中往往不易涉及的问题。

网友A:
记得里面不是有预充电阻的吗?难道不起作用?

网友B:
后续呢?我觉得一定是有其他问题。如果客户是车企,现在供应商的质量已经在为8D报告挠头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488350该帖子的链接。
我也是碰上了这码事儿,才有了经验,才想到了原因。
这和储能电容不良,烧同一供电线路上的灯泡一样,第一次碰上,往往有点蒙啊。
这其实是很有意思的一个问题。也是广泛流通的技术书籍中往往不易涉及的问题。
“这和储能电容不良”变频器里的电容?
可以说是变频器有问题~理由就是啥时候上电还需要看别人的脸色,这活还咋玩。

网友D:
我想也是,一款成熟的电器产品所有问题都应该有原因与解决方法。难道使用也与量子学(玄学)有关

网友E:
适当增加充电电阻阻值,可能会有好处。

网友F:
说到这个问题,以前我们有条生产线也是变频器老坏,品牌有三菱,东元,台达 这些 功率从几千瓦到几十千瓦都有,都是上电就炸,换了后能用,但不定时的炸,我们也测试过很多,也在电柜里加电容这些,一直没搞清楚原因

楼主:
我充分理解各位的想法。上电就炸,不定时的炸,和新、旧机无关,和品牌无关。和玄学无关。是切实存在,和遇到过的问题。
如果不是我两次遇上过了,见到这个帖子,我也会调侃两句(比如扯上量子和玄学)的。
“一款成熟的产品总有解决办法”。按说应该是的,比如是一款成熟的变频器产品,起码应该内置直流电抗器,或在安装时,加装3相交流电抗器,如果省掉了这些部件,是否就算不成熟的产品?
事实上,实际应用中,限于各种环境条件,设备总是“委屈地运行”于不太完善的工作条件之下。
再比如,非线性电力设备的大量投入与应用,电网的污染日渐严重(科技与生产力的发展带来的“负产品”),谁又能切实地解决这个问题呢?想来令人不禁有几分悲观吧。
我忍不住说一句:绝对的成熟的完美的产品,几乎是不可能存在的。优点越是巨大,软肋就越是突出。电气产品,也大概如此。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充分理解各位的想法。上电就炸,不定时的炸,和新、旧机无关,和品牌无关。和玄学无关。是切实存在,和遇到过的问题。
如果不是我两次遇上过了,见到这个帖子,我也会调侃两句(比如扯上量子和玄学)的。
“一款成熟的产品总有解决办法”。按说应该是的,比如是一款成熟的变频器产品,起码应该内置直流电抗器,或在安装时,加装3相交流电抗器,如果省掉了这些部件,是否就算不成熟的产品?
事实上,实际应用中,限于各种环境条件,设备总是“委屈地运行”于不太完善的工作条件之下。
再比如,非线性电力设备的大量投入与应用,电网的污染日渐严重(科技与生产力的发展带来的“负产品”),谁又能切实地解决这个问题呢?想来令人不禁有几分悲观吧。
我忍不住说一句:绝对的成熟的完美的产品,几乎是不可能存在的。优点越是巨大,软肋就越是突出。电气产品,也大概如此。
所以,目前来看,电动汽车这个微电子、电子、电力电子、机械电子的产物,成熟性,值得怀疑,进而,安全性、可靠性存在缺陷。

网友G:
这问题就是长期库存的变频器,直接通电的原因

网友G:
长期库存的变频器,电解电容器相当于短路状态

网友C:
引用 网友G:
这问题就是长期库存的变频器,直接通电的原因
不直接通电还咋整?

网友H:
回复 网友C:

?长期放置的变频器激活?涉及几个关键步骤,以确保设备能够安全、有效地重新投入使用。以下是一些主要的激活步骤和注意事项:

?恢复电容特性?:对于长时间放置的变频器,其直流母线电解电容的特性可能需要恢复。这通常需要在额定电源电压下进行,不带负载,并在室温条件下持续至少30分钟。具体操作包括通过Profibus运行变频器,将控制字1的第3位(运行使能位)置为“0”,然后将控制字1的第0位设置为“1”来运行变频器。运行一段时间后,停止变频器并恢复Profibus的初始设置?1。
?上电前的检查?:在上电前,应进行一系列的检查以确保安全。这包括测量三相进线端子、直流端子、电机接线端子,确保无短路情况出现。此外,还应确保变频器放置在通风良好的环境中,并可能需要进行干燥处理,使用专用烘干设备进行干燥?2。
?预充电处理?:如果变频器长时间未使用(超过1年),重新启用时可能需要进行预充电处理,以避免设备损坏。如果没有合适的变压器和调压设备,可以使用较低电压逐步升高到额定电压的方法进行预充电,例如,先使用110V电源,然后逐步升高到380V?3。
?防雷和接地?:在启动运行前,还需考虑防雷和接地问题。在闪电活跃的地区,应在进线处安装专用变频避雷器或进行特殊接地保护。正确接地变频器是提高控制系统灵敏度和抑制噪声的重要手段?4。
综上所述,长期放置的变频器在重新启用前需要进行一系列的准备工作和检查,以确保设备的安全和有效运行。这些步骤包括恢复电容特性、上电前的检查、预充电处理以及防雷和接地的考虑。

?长期放置的变频器激活?涉及几个关键步骤,以确保设备能够安全、有效地重新投入使用。以下是一些主要的激活步骤和注意事项:

?恢复电容特性?:对于长时间放置的变频器,其直流母线电解电容的特性可能需要恢复。这通常需要在额定电源电压下进行,不带负载,并在室温条件下持续至少30分钟。具体操作包括通过Profibus运行变频器,将控制字1的第3位(运行使能位)置为“0”,然后将控制字1的第0位设置为“1”来运行变频器。运行一段时间后,停止变频器并恢复Profibus的初始设置?1。
?上电前的检查?:在上电前,应进行一系列的检查以确保安全。这包括测量三相进线端子、直流端子、电机接线端子,确保无短路情况出现。此外,还应确保变频器放置在通风良好的环境中,并可能需要进行干燥处理,使用专用烘干设备进行干燥?2。
?预充电处理?:如果变频器长时间未使用(超过1年),重新启用时可能需要进行预充电处理,以避免设备损坏。如果没有合适的变压器和调压设备,可以使用较低电压逐步升高到额定电压的方法进行预充电,例如,先使用110V电源,然后逐步升高到380V?3。
?防雷和接地?:在启动运行前,还需考虑防雷和接地问题。在闪电活跃的地区,应在进线处安装专用变频避雷器或进行特殊接地保护。正确接地变频器是提高控制系统灵敏度和抑制噪声的重要手段?4。
综上所述,长期放置的变频器在重新启用前需要进行一系列的准备工作和检查,以确保设备的安全和有效运行。这些步骤包括恢复电容特性、上电前的检查、预充电处理以及防雷和接地的考虑。

百度答案,可借鉴

网友C:
引用 网友G:
长期库存的变频器,电解电容器相当于短路状态
电容的特性与长不长期库存没关系
长期库存不通电使得电容变质了
当年朋友用外汇券买了个爱华随身听视如珍宝不舍得用,多年后搬家很新的一样(包装盒完整),通电就收音机还能凑合听(杂音要大脑去除),送到保修点,一句别修了,买个新的吧。
变频器炸鸡如果不是线路有问题,应该是产品质量,or时间太久没有通电,内部电解变质了。

网友B:
回复 网友E:
但是主机厂有一系列的流程保证,虽然可能找不到最终原因,但是有体系保证。

网友C:
引用 网友H:

?长期放置的变频器激活?涉及几个关键步骤,以确保设备能够安全、有效地重新投入使用。以下是一些主要的激活步骤和注意事项:

?恢复电容特性?:对于长时间放置的变频器,其直流母线电解电容的特性可能需要恢复。这通常需要在额定电源电压下进行,不带负载,并在室温条件下持续至少30分钟。具体操作包括通过Profibus运行变频器,将控制字1的第3位(运行使能位)置为“0”,然后将控制字1的第0位设置为“1”来运行变频器。运行一段时间后,停止变频器并恢复Profibus的初始设置?1。
?上电前的检查?:在上电前,应进行一系列的检查以确保安全。这包括测量三相进线端子、直流端子、电机接线端子,确保无短路情况出现。此外,还应确保变频器放置在通风良好的环境中,并可能需要进行干燥处理,使用专用烘干设备进行干燥?2。
?预充电处理?:如果变频器长时间未使用(超过1年),重新启用时可能需要进行预充电处理,以避免设备损坏。如果没有合适的变压器和调压设备,可以使用较低电压逐步升高到额定电压的方法进行预充电,例如,先使用110V电源,然后逐步升高到380V?3。
?防雷和接地?:在启动运行前,还需考虑防雷和接地问题。在闪电活跃的地区,应在进线处安装专用变频避雷器或进行特殊接地保护。正确接地变频器是提高控制系统灵敏度和抑制噪声的重要手段?4。
综上所述,长期放置的变频器在重新启用前需要进行一系列的准备工作和检查,以确保设备的安全和有效运行。这些步骤包括恢复电容特性、上电前的检查、预充电处理以及防雷和接地的考虑。

?长期放置的变频器激活?涉及几个关键步骤,以确保设备能够安全、有效地重新投入使用。以下是一些主要的激活步骤和注意事项:

?恢复电容特性?:对于长时间放置的变频器,其直流母线电解电容的特性可能需要恢复。这通常需要在额定电源电压下进行,不带负载,并在室温条件下持续至少30分钟。具体操作包括通过Profibus运行变频器,将控制字1的第3位(运行使能位)置为“0”,然后将控制字1的第0位设置为“1”来运行变频器。运行一段时间后,停止变频器并恢复Profibus的初始设置?1。
?上电前的检查?:在上电前,应进行一系列的检查以确保安全。这包括测量三相进线端子、直流端子、电机接线端子,确保无短路情况出现。此外,还应确保变频器放置在通风良好的环境中,并可能需要进行干燥处理,使用专用烘干设备进行干燥?2。
?预充电处理?:如果变频器长时间未使用(超过1年),重新启用时可能需要进行预充电处理,以避免设备损坏。如果没有合适的变压器和调压设备,可以使用较低电压逐步升高到额定电压的方法进行预充电,例如,先使用110V电源,然后逐步升高到380V?3。
?防雷和接地?:在启动运行前,还需考虑防雷和接地问题。在闪电活跃的地区,应在进线处安装专用变频避雷器或进行特殊接地保护。正确接地变频器是提高控制系统灵敏度和抑制噪声的重要手段?4。
综上所述,长期放置的变频器在重新启用前需要进行一系列的准备工作和检查,以确保设备的安全和有效运行。这些步骤包括恢复电容特性、上电前的检查、预充电处理以及防雷和接地的考虑。

百度答案,可借鉴
理论而已
请问设备使用者会这样“激活”妈?
你新采购的变频器(包括一年前生产的)会这样激活吗?

网友G:
激活电解电容方法:用三分之一电压充电半小时,后加到一半电压充电半小时,70%电压半小时,对放置一年以上的变频器是有必要的

网友G:
实例:一钢厂,5年没用的设备开机通电,当时就炸了西门子G120的变频器12台

网友G:
西门子G120变频器的电解电容能说质量不好?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G:
这问题就是长期库存的变频器,直接通电的原因
不直接通电还咋整?
看手册,阶梯加压、保持。。。

网友E:
咸老师没错,电网谐波过大也是一个主因。所以,输入要电抗。

网友C:
引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G:
这问题就是长期库存的变频器,直接通电的原因
不直接通电还咋整?
看手册,阶梯加压、保持。。。
请贴出手册上关于如何阶梯加压,保持~在用手册没见这方面描述
作为变频器使用者,买到1年内产品,如何知晓其使用电容没有问题?
要客户阶梯供电是不是太玩了了

网友B:
回复 网友G:
西门子通病

网友H:
回复 网友C:
以前有放了6年的丹佛斯,是直接送上海那边检修中心,处理过后,拿回来装的,毕竟我也不想赌,万一炸了,还是我麻烦;

楼主:
回复 网友E:
因而,供电时机不适宜: 1、供电环境恶劣化;2、设备状态不佳。上电炸机就不是很偶然的一个现象了。

楼主:
引用 yuanyuesheng 在 2024/8/26 6:50:36 发言【内容省略】先进与风险共存,方便与麻烦同在。

网友I:
如果有莫名其妙的炸机,建议查下电网里面的电容补偿柜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G:
这问题就是长期库存的变频器,直接通电的原因
不直接通电还咋整?
看手册,阶梯加压、保持。。。
请贴出手册上关于如何阶梯加压,保持~在用手册没见这方面描述
作为变频器使用者,买到1年内产品,如何知晓其使用电容没有问题?
要客户阶梯供电是不是太玩了了
看看西门子MM440,PDF要求:

网友J:
正常停放时间太长的机器,厂家都会给出如何正确上电的方法。手册中基本都有描述,如果不确定建议还是打售后客服咨询一下,在进行供电。

网友C:
引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G:
这问题就是长期库存的变频器,直接通电的原因
不直接通电还咋整?
看手册,阶梯加压、保持。。。
请贴出手册上关于如何阶梯加压,保持~在用手册没见这方面描述
作为变频器使用者,买到1年内产品,如何知晓其使用电容没有问题?
要客户阶梯供电是不是太玩了了
看看西门子MM440,PDF要求:

对电容重新进行处理
你让客户怎么处理?
如果只是外加电压的降低,可能有些大企业能做到
如果只是对电容处理,呵呵 一笑而过
楼主不归结为【看题目】

网友C:
引用 网友J:
正常停放时间太长的机器,厂家都会给出如何正确上电的方法。手册中基本都有描述,如果不确定建议还是打售后客服咨询一下,在进行供电。
如果不是这个话题,真不知道厂家还有此类服务
不过炸鸡只是遇到一次,还是卖给客户半年内生产的,找厂家售后要2-3周(免费),出600就是3天,最后出了600~不想让客户跑掉

网友K:
应该把预充电电路安排在整流桥前面,无论三相电是峰值还是低谷,都有有效限流作用!而不是让整流桥裸奔!

网友L(2024-09-25):
上电炸变频器一个常见的原因:停机多日,控制室潮湿,变频器内部线路板凝露,上电后高电压穿弧。

网友M:
回复 网友I:
看什么?谐波吗?万一是设备停机时,电容未启动呢?

网友M:
上周,我们就送了一台160kw的AB变频器,2018年买来一直摆到现在。
公司里没有调压器进行预送电,送电时心里太紧张了。
还好没炸。
已经和领导申请,买个调压器,以后先进行阶梯式预充电。

楼主:
嗨,眼睁睁看着贴子的走向偏了,却无能为力。我本意是强调供电环境的恶劣化,电网被污染,有害谐波能量巨大情况下,变频器此时上电所造成的损坏!大家都来讨论储能电容了,也算意外收获吧,不安慰自己谁来安慰我。

网友L:
回复 楼主:
从我的维修经验(经历)来看,母线滤波电容长时间不工作失效而引起上电炸机的案例很少。阶段加电压的做法只存在一部分变频器供应商的说明书里。
仓库里库存几年的变频器电工都是直接安装上电使用,几乎没有炸机的案例。
我们维修时更换母线电解电容,备件也有几年的,从来不做分阶段加电压的工作,没发生过炸机。
我前面提到过的凝露问题倒是发生得不少。

网友E:
引用 网友L:
从我的维修经验(经历)来看,母线滤波电容长时间不工作失效而引起上电炸机的案例很少。阶段加电压的做法只存在一部分变频器供应商的说明书里。
仓库里库存几年的变频器电工都是直接安装上电使用,几乎没有炸机的案例。
我们维修时更换母线电解电容,备件也有几年的,从来不做分阶段加电压的工作,没发生过炸机。
我前面提到过的凝露问题倒是发生得不少。
结露问题,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特别是北方冬天,仓库、或室外放置的变频器,安装到室内特别是室内有潮湿率要求的车间,如纺织车间。

楼主(2024-10-25):
如何才是适宜的上电时机,举例说明:
某工厂投产时,需依次开通10条生产线的电源,1)当变频器产品先于第一条生产线上电;2)在少数生产线上电时,变频器设备同时上电;3)大部分生产线已经上电完毕。
1)最高的炸机机率!本人在生产线未开工之时,先行单独上电调试变频器设备,接连遭遇两次这种情况,都是才出厂新机上电,不存在设备内部电容老化、受潮导致绝缘不良等问题。2)变频器设备炸机的机率降低。3)最安全的上电时机。

此外,在可控硅调功加热设备、电容补偿柜、大功率变频器等设备云集的场所,电网端有害谐波分量巨大,小功率变频器“无理由炸机”的概率上升,大功率变频器相对安全些。

说到底,不在供电环境最恶劣的时刻为变频器上电,在供电环境较为安全的时刻上电,才能降低炸机概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