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8-24):
手头有块日业sy3200的主电源驱动板,之前应该是炸机的,驱动部分稳压管短路了不少,坏的都拆了,现在z16位置的稳压管,应该是24v的吧,找了个22v的装上,一上电就击穿了,无头绪了

网友A:
单独供电电源管理芯片,看工作正不正常,,然后用带限流的电源上电。

网友B:
这样就还是换版好点,就算你把板上大部分元件换了,但还是很难保证电源稳定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用的倍压直流慢慢调上去的,测量的七脚一下冲到23v然后稳压管就击穿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估计是之前修不了的,我这是拿来研究研究呢

网友C:
你感觉是24V,实测是23V 装22V管子肯定烧啊,或者取了不用,用调压器 看这个电压到底多少

网友A:
回复 楼主:
你先单独给电源管理芯片供电,确认工作正常

网友D:
芯片供电电压不应该这么高(应为11~17V左右),说明有稳压失控故障存在。2脚电压采样电路的滤波电容失效,会造成这种现象。

网友E:
384X芯片供电,哪个也没24V这么高,大致都在18V以下

网友F(2024-10-07):
3844七脚电压升到18v电源启振了吗?

网友D:
开关电源的7脚供电支路有两只电解电容,第1只电压端电压即为稳压值,第2只电路接在5、7脚。5、7脚电压偏高,说明第1只电容失效了。换掉第1只电容,应该奏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