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闸跳烧充电器

楼主(2024-08-24):
  配电房进线柜一跳闸,LED灯泡和手机充电器就烧毁,发出耀眼的光。奇怪的是只烧固定的几个房间,其他区间半点事没有。一级柜二级柜都有有防雷防浪涌。

网友A:
进线柜跳闸的原因是什么呢

网友B:
既然是固定几个房间,那这几个房间一定是一组电源,出现炸机的主要原因可能是这组线接线有错,你仔细查查看

网友C:
配电房进线柜都跳闸了,那几个房间还有电?如果确实是有电,且符合你说的情况,那么说明你那几间房的电源接线存在问题。我瞎说的,仅供参考!

网友D:
怀疑你的那几个房间有零地混接

网友E:
那几个房间有共同大感性负载吗?另外好好查查N线是否正常。

网友F:
烧坏电器,可以肯定断零造成的!检查零线就能解决问题。

网友G:
引用 网友F:
烧坏电器,可以肯定断零造成的!检查零线就能解决问题。
零地接混,别的想不到了

楼主(2024-11-21):
   经过努力排查,发现相线是A变压器的,而零地线是B变压器的。A变压器的进线断路器相线分断存在黏连现象,从而导致断电瞬间电压升高。烧毁充电器,LED灯。

网友H:
我这里也是两台变压器并联运行的,还真没发现你说的现象,是否也得防患于未然啊。

网友I(2025-01-22):
最后是什么原因?

网友J:
比较少见的问题。
低压电源并联压敏电阻能防止负载损坏。

网友K:
这种情况可能是这条线路感性负载较大,跳闸断电时感性负载产生自感高电压,烧坏LED灯泡和手机充电器。

网友L:
这两台变压器总零线还搞错了,开关还分不开,真是天时地利人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