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8-26):
求助高手高手高高手,如题

网友A:
没有问题,可以启动的呀。如有必要,连接三根屏蔽线即可。从U+脉冲始端连接至该相检测电路,电压比较器的同相输入端即可。
请参阅《进口变频器电路图集与原理图解》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