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8-26):
最近客户接了一个小项目,点数比较多,想用Smart 200但是模块只能接6个,无奈之下只能选择S7-1200,因为它可以带8个模块刚好满足要求。但是1200无论从CPU本身还是IO模块来说价格都比200Smart高出不少,为此我们给客户推荐了我们最新推出的ET200SP CN-200A接口模块,它可以为200Smart再多增加12个IO模块,这样总数就达到了18个(6本体+12扩展),使用的通讯方式是Profinet-IO,使用西门子ET200SP的标准驱动,客户只要简单的在200smart的编程软件中组态一下模块类型就可以像Smart200本体的IO点一样使用,而不用再考虑任何通讯方面的繁琐问题,总之就是一句话:超简单。

这就是Profinet-IO的好处。客户最终花了非常少的钱就解决了IO输入点数不够的烦恼,而且还学会了使用Profinet的工程应用(它是西门子未来IO的主要方向),相比国内有一些厂家以各种各样的通讯方式来达到的模块扩充那是完全不可比拟的,无论从通讯方式还是可靠性还是编程的容易度,我们提供的这种Profinet-IO方式都是您的不二选择。前不久我们有个客户用一台200smart(ST30 CPU)带了本体(6个)再加上2台ET200SP CN-200A(每个后面扩充8个IO模块)总数达到6+8+8的成功案例。

下面分享下项目现场的实拍图:

ET200SP CN-200A:

ET200SP CN-200B:

网友A:
smart 这点数据区用的淋漓尽致了

网友B:
搞不懂,为什么西门子只做6个smart的拓展,为啥不把smart拓展做的做一点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搞不懂,为什么西门子只做6个smart的拓展,为啥不把smart拓展做的做一点呢
为了卖1200、1500呗

网友D:
说实话能用1200我绝对不用smart,现在价格也没贵多少

网友E:
1200现在应该不贵吧

网友F:
smart编程没1200方便吧,还有容量(程序容量,寄存器那些)

价格差别不是太大的情况下,肯定用1200啊

SMART即使扩展再多IO,程序容量也就那么点,稍微大点的程序我感觉有点费事。

楼主:
价格确实没有差太多,但如果项目用的PLC多的话,这样还是smart的比较节省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