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8-26):
有10个数据放在32位寄存器内,依次放在D1,D0(1号位)------D19 D18(10号位)。
如果调用的时候,想用到1,就把这个D1,D0传到D100内,
用到10号位的时候,把这个D19.18的数据传到D100,
用变址的话应该怎么做,或者有更好的方法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10个数据放在32位寄存器内,依次放在D1,D0(1号位)------D19 D18(10号位)。
如果调用的时候,想用到1,就把这个D1,D0传到D100内,
用到10号位的时候,把这个D19.18的数据传到D100,
用变址的话应该怎么做,或者有更好的方法吗。

请给变址寄存器使用偶数,例如第一个送入0,第二个2,第三个4......9。

MOV Kx Z0
DMOV D0Z0 D100

如果你使用结构化编程方式,你可以声明一个包含10个32位数据的数组,然后将D0赋予数组首地址,通过  数组名[下标]方式访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