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这个接线图没有问题吧?

楼主(2024-08-26):
看手册3接正,48接负,点位也强制为ON了,为什么Q点没有24v正输出?是模块坏了,还是接线不对,我试着把正移到13上,下面这组也是没有24v输出,为什么?模块坏了?

网友A:
地址是多少呢

网友B:
感觉你的程序有问题

网友C:
先确定电源是好的,你是用什么方法判断没有24v正输出

网友D:
看上去都有输出咧,是不是电源的问题哟!

网友E:
再量一个下面的点位验证一下不就确认了,多量几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