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8-26):
第一次用机器人,请教各位。是这样的一个工况,机器人将物料从A点搬到B点,或者是从A点搬到C点,因为行程不够,还在下面加了地轨,地轨移动是三菱伺服,由三菱FX5U控制。我目前做的是在机器人新建程序RSR01,再新建3个子程序(代表A B C 3个动作轨迹),再通过条件判断分别执行这三个中的某一个程序。

网友A:
不明白问题什么?

网友B:
所有控制都交给机器人来控制

网友C:
我感觉所有的工作都交给机器人得了

网友D:
用PSN,不要用RS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