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8-27):
1,各位大佬编程,一般复位指的是复位什么,是复位报警还是复位机构的位置?
2,初始化是指把所有的寄存器数据和电机模组,气缸模组,统一到一个预备的状态,作为自动运行的前提?

网友A:
所谓的复位,就是把你前一次使用职位的状态,进行断电复位,也就是恢复到初始状态。说白了,就是把通电自锁的状态,使其断电。

网友B:
复位,字面上理解是将其当前情形恢复到之前的状态。
可以是,对程序逻辑的复位,对机构报警的复位,对运行状态的复位。

初始化,就是将运行流程重新开始,相当于设备重启。
既然重启,就是对程序逻辑和机构恢复到具备准备运行的状态。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说的比较合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哪有这么简单,复位意思包含好几种,报警复位,机构复位,程序状态复位。而机构复位和初始化又是查不多的意思。

楼主:
回复 网友B:
手里有一套程序是20多轴的程序,它的复位就是指报警复位,初始化就是把气缸轴这些全部初始到自动运行的前的预备状态。也就是这里没有机构复位和程序复位,只有初始化。。。

网友C:
引用 楼主:
哪有这么简单,复位意思包含好几种,报警复位,机构复位,程序状态复位。而机构复位和初始化又是查不多的意思。

本来就是个简单的东西,只是叫法乱七八糟。

比如报警复位也有叫消音的。

什么机构复位、程序状态复位、初始化都一个意思。

网友D:
根据工艺来。
一般来说,初始化=所有东西回到设备初始状态(程序步,机构<包括轴,气缸等等>。

有些时候,复位或者初始化不允许机构回到初始化状态(不然报废当前加工材料)。

网友E:
复位:自动程序可运行的状态
初始化:设备刚上电的状态
以上是我的理解

网友F:
复位一般是指复位置位的标志,初始化包含复位,初始化要不光要复位标志也要复位整个流程

网友G:
这个要看设计者的脑子
比如报警,要消除报警音你说按的键是复位键?或许它只是消音作用,待全部报警清除后是按复位键还是启动键?
不就是设计者的问题了?复位键?~机器自动按程序恢复到可运行位置,启动键?~机器已具备再启动条件再运行罢了。
把能自动将机械运行到可运行位置的键是叫复位键,还是初始化键(初始位置键)?好像都可以吧

我一般将设备数据恢复到出厂设置叫初始化
比如目前在产设备,出厂设置是传送带左向右,剔除器是电磁阀类
客户改成传送带右向左,剔除器改成往复气缸,机械上改好后,设置一下后,按一下初始化键。
厂家不用去人就可以干活了。

楼主:
回复 网友E:
你这个不行,多看哈其他楼主的解释。没有这么简单。我手里的模板是富士康搞了10年的PLC工程师写的。

楼主:
回复 网友G:
这个只是按程序的常用结构来,一般复位是只报警复位,报警会分类,有些报警会触发蜂鸣器,有些不会。触摸屏上一般会有蜂鸣器屏蔽按钮。

楼主:
回复 网友F:
这里的复位是指功能性的,比如报警时候,按一下复位按钮,报警就消除的之类的

楼主:
回复 网友D:
你说得才是常用的程序结构。我调过的好几个程序大概都是这么一个意思。

网友H:
一般报警后复位和全局复位。

网友I:
复位一般指的是报警复位,以及消除当下蜂鸣器,如果有新的报警出来,重新报警且蜂鸣器继续运行
初始化就比较复杂了,一般指程序状态步的初始化,运动部件的初始化,设备状态的初始化,都得写进去,且初始化的步骤和前提都需要有一些判定,有的机构需要先初始化,后续部件才能初始化,就得根据机器结构和运行状态去初始化顺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