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8-27):
1,各位大佬,程序在绝对定位的过程中,发生了报警,导致定位条件断开,这时候,我复位报警,再重新接通绝对定位的条件,轴还能从刚才停止的地方,运动到预定的位置嘛?因为绝对定位只认位置,所以中途打断再接通,只要目标位置不变,那最后到达的位置也不会变是嘛?

网友A:
三菱的定位功能中有一项是中断停止了解下,支持相对和绝对定位。

网友B:
绝对位置,发生中断,工艺要求继续就继续,要求复位就复位好了,看工艺要求

网友C:
绝对定位不就是走到指定位置吗,再次触发会接着走的,放心吧

网友D:
如果是三菱的,肯定是继续走到目标位置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说的是用不到中断停止的情况,我说的是断开定位的导通条件,它自己都会停,然后我再把这个条件接通,它还会不会移动到我的目标位置。这是自动运行的定位轴,被报警打断后,我复位报警了,然后再导通,轴继续运行。根本不需要专用的停止指令,中断指令,停脉冲指令和急停指令的等。你写过暂停程序没有,按下暂停后,轴停止,恢复暂停后,轴继续运行到定位位置

楼主:
回复 网友C:
对的,我的意思就是再次触发会不会继续到原来的位置。因为我没有写过这种暂停的程序,但是我看别人的暂停程序里,也没有使用轴暂停啊,剩余脉冲继续指令啊,等乱七八糟的,所以我就在想会不会就是通过断开导通条件它停止,接通导通条件它就继续运行,这样的简单逻辑来实现的,当然这里的PLC是指三菱哈,因为我手里的模板就是一个FX5U的程序,当时我调试过。我记得轴是暂停的

楼主:
回复 网友D:
就是三菱的,我手里的程序就是一个FX5U的,它有暂停功能,但是在轴控制哪里,没有用到轴暂停指令,脉冲停止指令,剩余脉冲继续指令等乱七八糟的。所以我就想,会不会就是靠通断“绝对定位”的这个指令来实现的。西门子的还没有试过。因为暂停程序很多地方都要用到,所以要对轴暂停的方法,做一个分析。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的意思是,就类似一个暂停的功能,它的运行和停止直接通过对绝对定位的指令的接通和断开来控制。就不需要搞一些剩余脉冲功能啊,或者对当前脉冲计数,让总脉冲,减已经走的脉冲数,最后再次启动时,把剩下未走的脉冲数移动到定位数据里,这些特别麻烦的东西。

网友E:
其实定位突然打断,一般都是减速停止,可以重新启动定位,位置也不会差的!

楼主:
回复 网友E:
是的,就是需要这个功能来做轴暂停。

网友F:
一般出现这种情况 都是复位重新回原点 ,否则可能会走不准 ,PLC里的发的脉冲是对的,但机械位置不一定是对的。

网友G:
应该可以,原点位置没有变化,位置应该不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