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LC程序架构的问题

楼主(2024-08-27):
如图
以上图片是一个淘宝模板,程序架构是将报警,复位,初始化,手动,轴控,自动等全部分开写的,好处就是好修改都集中在一个地方,不用到处找,坏处就是我没有感觉到。。。各位大佬是怎么用的程序架构?最关建的是,这个架构用步进梯形图能写嘛?我感觉这个架构和步进梯形图的结构很矛盾。步进梯形图是按工序顺序写的,逻辑性强,这个架构是按功能性写的。。。。反正我有点晕。。

网友A:
不用到处找?
可能吗?比如报警(可能用三色灯之一或二)是哪个触发?如果屏幕没有提示,只查程序,是谁触发不需要到查找?
那种架构编程在自己熟悉的方式,换种方式不是不可以,看你的能力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里是将报警功能集中到一个程序里,用的是其他程序段里的触点触发。这样一来,报警是不用到处找啊,比如电机报警,我去电机程序找,气缸报警我去气缸程序找,这样就很麻烦。

网友B:
我的框架也差不多这样。

网友C:
还是那句话,工艺决定程序架构。
但是听群里的大佬说,有个架构可以满足大部分控制需求。
反正我大部分程序都是这样的
初始化,异常(分停机和不停机),主程序,手动,自动。

网友D:
看自己习惯,自己好调试的就是好框架

楼主:
回复 网友C:
嗯,因为一些有经验的工程师,在写程序时,有自己的模板和架构,这样写法很熟练,很清楚,也能最大程序上避免BUG,主要是我编程少,经验不够,所以才想搞一套通用的程序结构。你这些FB块里关于结构体数据是杂用的?

楼主:
回复 网友D:
就是自己没有框架,我编程少,为了少走弯路,所以就想借鉴一些别人的框架,框架一出来,程序的大概思路就出来了。这样就能避免很多新手踩的坑。

网友D:
回复 楼主:
先尝试着把程序按照功能分段,每段处理特定的功能。后面写多了再慢慢整合。比如手动、自动、参数设置、轴控、气缸、报警处理、触摸屏显示等...,都可以尝试着分成一个个的程序段。我觉得框架不是问题,关键是程序写好后,后续要好扩展,好调试,很快定位问题点。

网友E:
这些模板是用来快速开发程序的,不是用来方便维修的。维修的时候肯定要用搜索功能

网友C:
引用 楼主:
嗯,因为一些有经验的工程师,在写程序时,有自己的模板和架构,这样写法很熟练,很清楚,也能最大程序上避免BUG,主要是我编程少,经验不够,所以才想搞一套通用的程序结构。你这些FB块里关于结构体数据是杂用的?

看各人习惯吧,结构体 博图叫做UDT啥的,不麻烦的我一般不用,

网友A:
回复 网友C:
他可能是万掌门的徒弟

网友C:
回复 网友A:
各有千秋吧

用了UDT还是有好处,改了程序,编译的时候好像有区别,不用刷新FB FC

普通程序增减FB FC引脚要刷新一下。

网友A:
回复 网友C:
“想搞一套通用的程序结构。”
是不是与标准化有异曲同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