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8-27):
用于连接塑壳断路器和40KW变频器之间,不穿管,不过线槽,长度大约1米。

楼主:
问这个问题的前提是,我亲眼所见这个用法,既然能坚持很久。

网友A:
还是要看实际电流多少,短距离裸露空气中用到60A没啥问题

网友B:
重点看实际电流是多少?还有持续多长时间?

不穿管,不过线槽,长度大约1米,五六十安都可以的

网友C:
最多是时间长了 冒烟了,断了,短时间应该可以

楼主:
设备基本上都是满负荷运行,大概都运行了三年以上,而且正常生产都是16h/天。甚至43KW也是6平方线,三条线分散的开,没有接触任何物体,看起来还行,有一台机用扎带把三条扎在一起就出问题了,在捆扎处熔烂了,短路跳闸。大家觉得这种做法到底行不行得通?我个人是极不推荐这种走钢丝的做法。

网友B:
回复 楼主:
重点是电流多大?

捆在一起发热的话,那就分开好了。

至于这种走线方式实际中很常见呀,当然你不喜欢可以不用

楼主:
回复 网友B:
86A左右

网友D:
要看实际电流多少,散热如何,只要不异常发热就行。好铜线与杂质大的区别很大。比如400漏电断路器内的连接软铜线很细,但光泽度,颜色很亮,这种能耐很大电流。当然了断路器内长度很短

网友B:
引用 楼主:
86A左右

如果实际电流86,那线径小了点

网友E:
就问是哪个人才这样做的
一次事故就一锅端了

网友F:
86A的话,最好用两根并接一下,发热太频繁,对端子的要求也会增高,没必要做些让人提心吊胆的事情!

网友G:
86A这个肯定不行,毕竟要考虑长时间使用(以年计算)。大电流会加速绝缘层老化和硬化的。

网友H:
长时间不太行,这跟线材质量也有关系,上次有一个项目客户买的6平方的线,30KW线就开始融了,还不如另一个牌子的2.5平方的线!

网友I:
布线距离也是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像楼主这个只有一米长,散热好的情况下还是可以用的。。我三根240的电缆并联通1800A都没有问题,长度也是一米多点。。

网友J:
楼主,3米的6平方与3米的16平方价格相差没有50块,算上线耳也没有100块,至于这么省吗?

网友K:
确认国标线没事,短距离1平方载10A电流,但一般配线会留余量,没必要这么节省。

楼主:
回复 网友J:
全部换成10平方了,是别人的工厂

网友L:
还有问这种问题的,这跟穿不穿管有多大关系,意思是散热好?

网友M:
才1米长换粗的线才多少成本呀?

网友N:
人才,最基本的电工用线准则都不清楚,迟早一天吧厂子烧掉的,对自己的设计不负责
中国有一句古话: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能长时间运行不代表没有问题,等问题真爆发除了严重安全事故就后悔了

网友N:
回复 网友H:
一般20KW以上我就不用6平方了,一些大厂的6平方线还好一点,那种杂牌小厂的,还得降级算

网友N:
回复 楼主:
10平方也是差点,一般要16平方线,还要考虑过载情况

网友O:
83A用6平方的线,也是心大啊,正常起码得16平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