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8-27):
1,程序复杂了,有很多触点能够转移它的状态,如何清晰有效的去分析程序逻辑变化的关键点呢?就像医院里的心电图一样,每时每刻的变化都有监控的曲线。这种监控曲线好像只有基恩士有,其他PLC如何去绘制,或者简化这种曲线?因为程序写多了,逻辑也复杂,各种触发的条件也比较多,单凭脑壳去记忆,感觉非常吃力,有咩有一直相关的曲线或者图形,能够表达复杂的逻辑关系,或者什么样的PLC能够监控所有触点的实时的逻辑状态,这样在排除BUG的时候,感觉会很轻松。。。。

网友A:
博图里面的Trace功能?

网友B:
猜测你是看别人的程序找问题
建议还是找了解工艺,关注这个点通断条件
比如手动自动,把相应回路摘开
再复杂的程序只要这PLC遵循扫描规律直行,找出需要的东西都不是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还不知道博图里有没有这个功能,只在基恩士里见过。。我下来了解下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不是找问题,而是程序逻辑多了,复杂了,要把这些状态理清楚,类似心电图这样的东西,以时间轴为准记录PLC所有触点的逻辑状态的曲线。相当于示波器的那种。这样,在某一时刻,某一状态下,相关的触点和寄存器的状态是否正确。就很好看了。

网友C:
跟踪,很多PLC编程软件都有这个功能。

只是有好用不好用的区别。
博图,汇川的AutoShop,还有CODESYS,欧姆龙的CX-Programmer

其它品牌用得少。

跟踪有触发变量,还有定时啥的,反正大同小异。

网友D:
逻辑复杂完全可以做成不同的块去实现
当年编灯光的控制程序,实际是一样的套路

楼主:
回复 网友C:
博图里找到了。其他的还没有试过。。。。主要是想跟踪下几个关键变量的状态

楼主:
回复 网友D:
你在开国际玩笑,你说得是编程,程序块是肯定的,逻辑复杂了,在不同的时刻,有几十种,上百种变量,触发上百种逻辑状态,其中某个时刻的变量,与其他变量的组合是否正确,触发的状态是否正确?这是在排查变量,与程序逻辑间的关系。说白了就是找BUG用的。单凭大脑去记忆十几种逻辑关系都费力,即使有状态监控表,也没有图形来的方便

楼主:
回复 网友B:
比如三菱Q系列汽车焊接工作控制,上千个点,上百种逻辑,几百种变量,在不同的时刻,其中一种或者多种变量的组合是否符合逻辑要求?通过监控曲线,一眼就能看出来,找BUG也容易。虽然有监控表,但表格上的变化不如曲线直接。

网友E:
看着程序,搞个纸笔,一边看一边分析

网友B:
你在前边说不是找问题,现在又说找BUG,有什么不同?
你现在还是属于看别人的程序,程序又没很好的注释,对工艺还不熟悉……

网友F:
如果是逻辑判断,花些时间整个树状图不就理顺了,而且也能作为项目交接使用别人看的也直观明了

楼主:
回复 网友E:
一边画状态逻辑图,从宏观上,分析各个程序之间的逻辑联系。一边用软元件监控表,监控变量的变化是否符合逻辑。软元件监控没有实际的曲线图更直观,只能看当前的值,对于变量在什么时刻跳转的,监控不了。类似博图里的Trace追溯功能。

楼主:
回复 网友F:
你说的没错,逻辑判断画个状态图,标出逻辑状态与状态之间的跳转条件,比如手自动切换的条件,报警触发的条件,轴运行的条件等。问题是现在不仅是要搞清楚逻辑联系,而是说,程序复杂了后,一个变量比如急停,会贯穿所有的动作逻辑,当急停断开时,所有动作程序都会打断。类似急停这样的贯穿于多个程序逻辑的变量,如何有效的去监控它。特别是它变化的时候,其他程序有没有跟着变化。类似与博图里的Trace追溯功能。

网友G(2024-10-21):
跟踪,自己写段程序就行了,比如对某个变量进行计数,基本上也解决问题,至于信号比较高速那用Trace要好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