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8-27):
1.供应商提供的pt100是-50.0℃ -  200.0℃的,但是变送器是-60.0℃ -  200.0℃,这样情况下会不会出现温度不准的情况?我plc里面设定的量程单位是-60.0℃ -  200.0℃,还有没有其他的风险?

2.我的加热片是300w的,最高温度能到多少摄氏度?

网友A:
1.供应商提供的pt100是-50.0℃ -  200.0℃的,但是变送器是-60.0℃ -  200.0℃,这样情况下会不会出现温度不准的情况?我plc里面设定的量程单位是-60.0℃ -  200.0℃,还有没有其他的风险?

是模拟量还是通讯的,这个影响不大,一般进了PLC后可以重新标定的

2.我的加热片是300w的,最高温度能到多少摄氏度?

那要看你加热什么东西,体积有多大

网友B:
可能在-60~-50之间的数据没有,当-50采集了

网友C:
PT100测温范围应该不止你说的范围,除非你的是定制款
你的加热器300瓦,能加热到的温度取决于热负载大小

网友D:
不会有什么影响 你直接用万用表测一下电阻 与电流 信号能上对上的没有问题!如果有问题就要调变送器的零点

网友E:
1.供应商提供的pt100是-50.0℃ -  200.0℃的,但是变送器是-60.0℃ -  200.0℃,这样情况下会不会出现温度不准的情况?我plc里面设定的量程单位是-60.0℃ -  200.0℃,还有没有其他的风险?

PT100 是电阻,温度和阻值是固定的,而且你是加热,只要不超过200°就OK。
变送器是4-20/0-10V,对应的是变送器-60-200,没问题的。

2.我的加热片是300w的,最高温度能到多少摄氏度?

这个取决于你加热的东西,具体有公式可以计算的,自己去查吧,功率,热量,被加热东西,还有耗散热量,有公式。

几年前加热水就研究过,和公式差不多。

网友F:
“供应商提供的pt100是-50.0℃ -  200.0℃的”------这是该支热电阻的温度使用范围,其与电阻丝的直径和绝缘材质有关。
“但是变送器是-60.0℃ -  200.0℃”-------这是温度变送器的测量范围(或称量程),你plc里面设定的量程单位是-60.0℃ -  200.0℃,这就是你的温度测量范围。
“还有没有其他的风险?”------你所测温度在-50.0℃ -  200.0℃以内是没有任何风险的。短时超过这一温度范围也不会有什么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