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8-27):
本系统开发类似机械手示教器,可以替代多轴机械手示教器功能。

项目应用场景:最终客户需要自由的修改程序流程,如检测什么信号,多少时间,再进入下一步,轴定位轨迹可以自由修改,方便最终可以在不修改PLC程序的情况下,自由示教程序。

详细功能:
1.有类似示教器编程功能,可以任意位置插入指令,可以任意位置删除指令;
2.可以直接记忆多轴的当前位置,简称位置记忆功能;
3.指令数量可以自行添加,在内存足够的情况下,无限制,只需要在PLC框架里面写好每个指令执行的内容就可以了,不需要在程序里面重复写相同类容;
4.模板有延时指令,输入指令,输出指令,伺服定位指令,焊钳控制指令,自动修磨指令,转矩模式指令,结束指令等(可自行添加);
5.触摸屏上可以实时显示程序执行的位置,当前指令执行的内容等参数(深蓝条跟随程序跳动);
6.有单步模式(每次只执行一个指令)和连续模式功能(自动运行);
7.可以多线程执行,几个工位单独写程序,然后同步运行或者预约运行;;
8.大部分的程序和数据处理都在脚本指令里,所以对plc的要求不高,其余品牌PLC都可以实现此功能;
9.配方保存功能,可以保存50套参数(根据每套参数的数据来定);
10.IO页面实现一个页面,自动更新变量的功能;

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D3FW1FvHXSaaemqI1hGfXA?pwd=wkce 提取码: wkce 复制这段内容后打开百度网盘手机App,操作更方便哦

网友A:
不错  一会下载研究一下

网友B:
这两个驱动文件哪里下载???

网友A:
驱动文件能不能发一下,驱动不对哦,测试不了

网友C(2025-03-13):
6666驱动文件能不能发一下,驱动不对哦,测试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