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图仿真PLC启动失败

楼主(2024-08-28):
请问各位大佬博图仿真PLC启动失败是什么原因啊,该如何解决,我重装系统后还是出现错误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各位大佬博图仿真PLC启动失败是什么原因啊,该如何解决,我重装系统后还是出现错误
你需要提供更多的信息,例如:操作系统版本,使用的软件的版本等等。

网友B:
是点电源开关失败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对,打开按电源键,转了一会说启动失败了

网友C(2025-03-19):
你这个问题解决了吗?怎么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