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8-28):
FX3U-60MR,程序正常。外部dc24v输入正常,但工作时plc输出端Y10,Y11,Y12,Y13不稳定,plc内部继电器高频率吸合、断开,咔咔作响。感觉是驱动不了这几个继电器一样。把外围Y10,Y11 ,Y12,Y13驱动的继电器拔掉(不带负载),仍是plc内部继电器高频率吸合、断开,咔咔作响。开关电源工作时dc24v很稳定。

楼主:
这个芯片是看着像驱动继电器的。083AC

网友A:
可以换这个芯片试试,关键要找到是哪组有问题

网友B:
083AC类似ULN2003、ULN2008

网友C:
你程序是什么?没有程序的情况下这样吗?还有带ES的是表示什么来?好像有区别 的。

网友D:
如果排除程序的问题,再去考虑更换驱动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程序是什么?没有程序的情况下这样吗?还有带ES的是表示什么来?好像有区别 的。
程序是没问题的(就这几个继电器驱动不正常),程序我没进去。

楼主: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程序是什么?没有程序的情况下这样吗?还有带ES的是表示什么来?好像有区别 的。
程序是没问题的(就这几个继电器驱动不正常),程序我没进去。
向领导建议买个同型号的plc,然后代换这块坏的IO板。IO板不涉及程序,是不是直接安上就好了(如果其他没问题的话)?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排除程序的问题,再去考虑更换驱动芯片。
向领导建议买个同型号的plc,然后代换这块坏的IO板。IO板不涉及程序,是不是直接安上就好了(如果其他没问题的话)?

网友E:
用了十多年了出现问题也是正常的,先排除程序上的原因,可能就是驱动IC有问题了;

网友F:
板里面不是有相同的IC吗?对调它试试

网友G:
不着急的就慢慢维修,着急的先更换新的。

网友H:
用外部24v电源替换CPU上的试试

网友D: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排除程序的问题,再去考虑更换驱动芯片。
向领导建议买个同型号的plc,然后代换这块坏的IO板。IO板不涉及程序,是不是直接安上就好了(如果其他没问题的话)?

理论上是这样的,不过可以挨着的同型号的IC对调一下试试

网友I:
感觉还是先检查一下程序。

网友F:
这个PLC反正是坏的,卖给我吧,我要学习梯形图

网友J: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排除程序的问题,再去考虑更换驱动芯片。
向领导建议买个同型号的plc,然后代换这块坏的IO板。IO板不涉及程序,是不是直接安上就好了(如果其他没问题的话)?
是的,直接更换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PLC反正是坏的,卖给我吧,我要学习梯形图[/领导拿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