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8-29):
程序里缩短扫描周期的做法是什么呢?像FX3U这些PLC程序写多了,扫描周期超时怎么办呢?

网友A:
不用考滤这个,就算写满了PLC的存贮,也不会很慢的。PLC是以MS为单位的,就眨个眼的功夫
+1

网友B:
如果因为扫描周期超时而报警停机
1.将门槛放大(如果你用的PLC有这个功能),这都解决不了,修改程序~多数是程序不合理,废话太多
2.直接简化程序

楼主:
回复 网友A:
之前好像说超过500MS,就会出现扫描周期看门狗报警,现在还没有遇到过超过扫描周期的情况。我知道的是,通过写子程序的方式来缩短扫描周期,因为子程序的定义是,子程序不被调用,程序就不会被扫描,这样就缩短了扫描周期。因为三菱的写法好像不调用子程序,而是从头写到位,只是对程序进行分组。而西门子和汇川调用子程序的情况就比较常见。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一般情况下是不用考虑扫描周期的,像我调试过的设备,FX3U 和FX5U 和信捷XD,都是从头写到尾,项目树里就是对程序分组而已。我就怕遇到实时性要求高的场合,比如数据采集和处理必须20MS内完成的这种。因为汇川AM600总线控制里为了保证EtherCAT的实时性,采用程序优先扫描它的方式。

网友C:
可以考虑用CALL指令,调用子程序,这样不用的程序就不会执行扫描,直接跳转到需要执行的程序

网友D:
优化程序,例如,手动-自动分开,手动模式调用手动程序,自动模式调用自动模式。

还不行就换PLC,

扫描时间超过500ms,我估计设备操作都会卡死。

我见过最高100ms左右的,整体设备慢的很,后来优化到20ms勉强可以接受

网友E:
能优化就优化,有些运算也可以交给触摸屏做

再不行换PLC

网友F:
使用3U做主控,程序会大到超时?不可想象

网友G:
也不要指望FX3U 把Q  L等系列的事都干了。

网友H:
我3U写到12000多步,扫描周期才6MS,很好奇你们是怎么写到超时的??

网友I:
多大的程序啊···

楼主:
回复 网友C:
对的,但是三菱里调用子程序用的很少,好像说是子程序只能写在最后面,看也不好看。当然我说的是FX3U,至于5U和Q系列调用子程序怎么用的,还没试过。一般都是程序分组的写法。。

楼主:
回复 网友H:
这么短嘛。这6MS是怎么得出来的,有监控可以看嘛?还是用计数器间接算出来的。。。。

楼主:
回复 网友D:
意思就是通过调用子程序的方式是吧。

楼主:
回复 网友F:
只是假设问一下,我也没遇到过。面试时候,可以装逼一下,因为面试时候,经常会有你遇到过的PLC最难的问题是什么,如何处理的。。。

楼主:
回复 网友I:
只是听说过,没遇到过。。主要是感觉这个问题很麻烦。所以问一下论坛里的大佬

楼主:
回复 网友H:
扫描周期除了步数外,应该和数据运算量,锁存等有关系吧,我看到Q系列里说到了锁存会对扫描周期造成影响。

网友J:
高估自己的实力了,初入门就能写超过最大扫描周期的程序?
真的能写5万步以上的程序,会有执行速度更快的PLC可以给你提供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之前好像说超过500MS,就会出现扫描周期看门狗报警,现在还没有遇到过超过扫描周期的情况。我知道的是,通过写子程序的方式来缩短扫描周期,因为子程序的定义是,子程序不被调用,程序就不会被扫描,这样就缩短了扫描周期。因为三菱的写法好像不调用子程序,而是从头写到位,只是对程序进行分组。而西门子和汇川调用子程序的情况就比较常见。

我写过最长的接近4万步的程序,都没有触发看门狗。你是多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