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5U锁存继电器L的用法

楼主(2024-08-29):
FX5U手册里说,L锁存无论断电和复位都会锁存,这不扯犊子嘛?
按理说这L继电器我复位是能够清除锁存的,有咩有用过L锁存的大佬,它的用法是不是和掉电保持的M点用法一样的。

网友A:
从文字描述来看,确实是个带掉电保持功能的普通继电器

网友B:
人家三菱的制定的规则就是这样,你要用它的就遵守它的规则好了
如果你觉得不能接受,可以不去用它的产品
但不要说人家扯犊子

楼主:
回复 网友B:
它说的是L,即使复位,也不能清除锁存,请问怎么用?也就是说L一用了,就无法复位了,这不是扯犊子嘛?

楼主:
回复 网友A:
关键是L继电器的说明是,即使进行以下操作,运行结果也会被锁存。(这以下操作,就包括了复位这个操作.)这样一来,这继电器只能用一次?因为不管是断电和复位,它都保持,根本就用不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关键是L继电器的说明是,即使进行以下操作,运行结果也会被锁存。(这以下操作,就包括了复位这个操作.)这样一来,这继电器只能用一次?因为不管是断电和复位,它都保持,根本就用不了。

网友C:
可能理解有误,
翻译是否准确?也可能是编造水平有限
如果L属于掉电保持,等同欧姆龙的H
CPU由OFF-ON其保持原信息ONorOFF很好理解
复位没有过多解释,指什么复位?
估计是指CPU断电期间做的任意复位~绝对不是程序上的复位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关键是L继电器的说明是,即使进行以下操作,运行结果也会被锁存。(这以下操作,就包括了复位这个操作.)这样一来,这继电器只能用一次?因为不管是断电和复位,它都保持,根本就用不了。
指的是这个复位,并不是RST的复位,话说你自己亲自测试过没有,人家在PLC是有相当地位的,没那么容易扯犊子的。

网友C:
回复 网友B:
哦 死机时的重启

网友D:
锁存器L的意思可能是你理解错了,其实它就是断电保持寄存器,断电重启后保持断电前的状态,可以用RST ZRST等指令进行复位的

网友E:
这理解能力

网友F:
三菱做plc也有20 多年历史了,大A,小A, 然后Q, R, 包括的FX, 这种低级L的bug不会有吧,
手册有疑问找个PLC 试试总会吧,没有PLC 软件模拟也行,上来张嘴就是扯犊子,

楼主:
回复 网友F:
就是手里没有才问的啊,如果是CPU复位为什么不说清楚。而且一般情况下,也用不到CPU复位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手里没东西,测试不了才问的,要不然我自己都试了。而且就算有实物PLC,这个复位要和CPU复位联系起来,也是有难度的,最后也只能去问客服。

楼主:
回复 网友D:
是的,它的意思是CPU复位,但它有不说清楚,我手里也没有PLC,所以就搞得云里雾里的,而且这个锁存还分锁存1和锁存2,把L当成锁存1时才和普通的掉电保持一样用,而用锁存2时好像不能锁存清除,可能直接用CPU复位去执行

楼主:
回复 网友E:
锁存对应的复位,要联想到CPU复位,这也有难度吧,M区掉电保持复位也是通过指令来的,它这里的复位你要联想到CPU复位上去?它不给你说清楚,你去找个入门没多久的人问一下,看有多少人能联想到CPU复位上去。

网友E:
回复 楼主:
我还没见过有其他人疑惑这一点的,因为刚入门的时候就学到PLC写入参数要断电或者PLC拨到RESET复位,这两种操作等效,因此看到其他条目是CPU重新上电,很自然而然就联系到这一点了。就算你不知道是复位是这个意思,你见过哪个编程语言里面有变量是一次性的?三菱的手册很多地方是翻译得不咋的,但是对这个有疑惑就很神奇

楼主:
回复 网友F:
自动回复中

楼主:
回复 网友E:
PLC复位没有试过,一般都是断电重启。变量就是没见过一次性的,所以才问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L继电器很神奇,是Q系列里面衍生出来的FX5U说明书里也没有所清楚。Q系列里面没有M掉电保持,直接用的是L。 L呢,就是通过置位SET,复位RST来使用的。但是三菱引入了一个叫锁存清除的概念,又将L分为锁存1和锁存2.这个锁存清除我把它和RST指令弄混了,Q的说明书很清楚。锁存清除是一个统一的操作,对所有L点RST的操作。当L,,设置成锁存2时,就不能通过这种统一锁存清除操作去清除它。我搞混了,就以为是不能通过RST指令去复位它。。。

网友B:
引用 楼主:
手里没东西,测试不了才问的,要不然我自己都试了。而且就算有实物PLC,这个复位要和CPU复位联系起来,也是有难度的,最后也只能去问客服。

不懂就问没问题,但在没有搞清楚前不要先下结论,尤其“扯犊子”这三个字谨慎用

网友A:
回复 楼主:
有这提问的功夫,你就不能写一个测试程序监控一下结果吗?

你应该是刚毕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