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8-29):
FX3U里扩展寄存器R怎么用啊?必须要电池嘛》说明书上说的和D一样,既然如此D才8000个点,R却有3万多个点,直接把R的3万个点给D数据寄存器不好吗?搞得云里雾里的。。有咩有用过的大佬,这个R要不要电池,断电保持不,和数据寄存器的区别是什么?

网友A:
编程手册里面有详细的介绍

网友B:
两者都可以用作数据存储使用,是为了扩大3Uplc的存储空间,只是R不能设置锁存,D可以设置锁存而已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说明书看过几遍了,没有明确的说明R这个东西需不需要电池。只标了一个电池保持,这个电池保持是掉电保持功能。然后FX3U的R寄存器数据存储地点是内置RAM 这个什么意思不懂。FX5U里是把R区分为标准区,D区和M区是高速区。FX3U里没有说明。我是想用但又没怎么见人用过。FX3U说明书里说是和D区一样的用法,而FX5U里听别人说过R区要比D区慢一点

楼主:
回复 网友B:
R说是可以锁存吧,说明书上说是加电池后就可以停电保持了。而且在FX5U里面R是位于标准区的,D区是位于高速区的,虽然FX3U没有这种分区概念,但是R区用起来会不会读写速度比D区要慢。。。还有个ER,要用一个储存盒就更搞不懂了,西门子就没有这么多奇奇怪怪的概念,很简洁,说的也清楚

网友C:
“既然如此D才8000个点,R却有3万多个点”~数量上一个D等于多少R的点?
作为使用者不用考虑谁快谁慢,你的程序执行没什么影响,只要考虑它的功能是否能满足你的要求

这就好像一个社区,有楼排号码,楼门号,户号
还有居住分类~专家楼,部长楼,.....民工楼,供水,供暖,物业。。。。。

说到没那么多奇怪的概念,你去看看欧姆龙的PLC

网友D:
还很少见到用R区的程序 FX3U的

楼主:
回复 网友D:
程序小的话,一般的M区和D区足够了。我是看着闲置的30000个R点,想做点什么?不用感觉浪费。。。

网友E:
这个真还没有用过,看看大家使用了的介绍一下经验。

楼主:
回复 网友E:
就是,我就是这个意思,看到用的比较少。FX5U还有报警寄存器。。。。。

网友F:
别纠结,想用就用。

好比你用西门子1200博图,定义几个DB块,变量名字就R,D,云云,可以设置保持或者不保持,只要不超过硬件性能范围就OK。

现在编程,我个人感觉吧,能不用绝对地址编程就不要用,你只需要考虑你所建立的标签变量类型,是否保持即可。

2024年了,慎用绝对地址编程。

又快又好 可以考虑汇川的EASY,内部可保持范围大,不可保持更大,软件反应快,调试效率高。

西门子1214 工作存储器150600字节,(150k) 可保持14336个字节,(14K)
easy521    不可保持1920K,可保持128K,
你可以对比一下,三菱就不去研究了,老东西,抠门得很

三菱FX各种不适应,不信你问问楼下的大佬。

楼主:
回复 网友F:
我也知道三菱坑啊,但是三菱市场占有率还行,运行比较稳定,焊接场合,冲压设备,用的比较多。而且三菱的东西底层逻辑做的多,学三菱有助于对于PLC的理解。

网友C:
回复 网友F:
感觉你已是万先生的粉丝
就问一句,你用的变量真能摆脱绝对地址的关联吗?

网友F:
引用 网友C:
感觉你已是万先生的粉丝
就问一句,你用的变量真能摆脱绝对地址的关联吗?

FB内部都不用。

博图除了I,Q要用,其它都不用,上位机也可以用标签通讯。

汇川EASY目前来说,和上位机只能绝对地址通讯,暂时无解。

之前做的项目,唯一用了M10.0,现场临时改加的一个上升沿检测,需要一个BOOL变量,
标签编程不用你考虑D多少多少,也不用考虑分配地址是否重复,只需要考虑变量类型,是否保存即可。

真的很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