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8-29):
FX3U与威纶通或者昆仑通态触摸屏通信,一般用哪个口好啊?用FX3U的编程口(422圆口)的话,三菱PLC里要不要设置通讯参数?如果用485BD板的话是需要设置通讯参数的,而且用485BD板还要接线,还要买个BD板,用编程口的话,就啥也不用买。。。

网友A:
自带的通讯口就行了;

网友B:
编程口不需要设置
用串口的plc编程电缆就行了

网友C:
用自带的编程口比较方便,触摸屏选择PLC型号后,通讯参数会自动设置的,不需要再单独设置

网友D:
肯定优选自带口,除非不够用,如果怕调试不方便,就买个422BD,调试时用BD板,完成后拆下带走

网友E:
但凡用到通讯,地址就肯定要设置

楼主:
回复 网友D:
可以,你不说我都不知道还可以拆下来带走。之前我是做200SMART设备的售后,200SMART用的是串口联触摸屏,然后它的网口就连电脑。这样感觉很方便。只有一个口,要拔来拔去的,而且422圆口插拔次数多了,感觉可能会搞坏。

楼主:
回复 网友E:
422好像PLC这边是不需要设置的,昆仑通态触摸屏上选个三菱FX3U通讯口就行了。而485BD板的话,要分4线和2线,FX3U这边也要设置通道1,然后波特率等一堆数据,比较麻烦。所以如果扩展的是422BD板,整个通讯会省很多事

楼主:
回复 网友C:
是的,网上的视频教程也是这样的,422要方便很多。买条触摸屏和PLC的连接线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