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8-29):
1. 机组使用的模拟量4-20mA,到信号采集板的电流用万用表检测比较稳定;没有用示波器打;
2. 信号收集以后,用的485把信号传上去的;

网友A:
看你的描述,没有干扰呀

网友B:
都用屏蔽双绞线,单端接地。

网友C:
所谓干扰,无非就是元件质量问题和布线不合理

网友D:
楼上说的对,基本就是这两个原因

网友E:
变频器 伺服 电源之类的干扰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没说清楚,模拟量传感器信号从端子排进入,经过IO拓展模块,拓展模块通过485和主控制板还有触摸屏进行交互,主控制板连接上位机;模拟量信号是4-20mA的;采集电流信号,基本稳定在6.1mA左右,但是触摸屏转换的压力值一直跳动,甚至会出现负值,负值就意味着信号丢了;

楼主:
回复 网友E:
安装面板的后面就是两个变频器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没说清楚,模拟量传感器信号从端子排进入,经过IO拓展模块,拓展模块通过485和主控制板还有触摸屏进行交互,主控制板连接上位机;模拟量信号是4-20mA的;采集电流信号,基本稳定在6.1mA左右,但是触摸屏转换的压力值一直跳动,甚至会出现负值,负值就意味着信号丢了;

那应该是模块出来到主板之间的485信号出了问题,先把接地做好,再不行可以加个485隔离模块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A:
24V出来,接地和0V共线了,这个接法原理上没有啥问题

楼主(2024-11-18):
最终解决了,主要原因是DC的负极和AC的底线接一起了;

网友D:
应该的交流的地线不标准

网友F:
引用 楼主:
24V出来,接地和0V共线了,这个接法原理上没有啥问题
国外设备都这样设计的,但是在国内,你还是独立分开吧!不能保证客户设备接地没有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F:
本来就是发国外的机器,转国内了,这个接地真的是;thw,这个什么接地方式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