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8-30):
近日要将在用程序传入PLC,还剩几台时,做了个选择,勾选了万年历,结果悲剧了
电脑转了半天提示超时
去掉勾选,它开始查找通讯速率等,最后还是超时
换接口,重启电脑.....均无效
只好换电脑,OK

不知能不能不重装软件解决
重装软件能不能解决

网友A:
WPLSOFT软件?哪个版本   plc哪个系列的?
有个以前老的ES的plc  有空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WPLSOFT软件?哪个版本   plc哪个系列的?
有个以前老的ES的plc  有空试试。
2.41 PLC是EH3

网友B:
这个没遇到过,但台达的问题太多,做维保的对这个是最反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