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力平板车编码器故障

楼主(2024-08-30):
客户一台动力平板车显示编码器故障不动了,请接触维修过该车朋友帮帮忙,可以有偿服务。

网友A:
不熟悉就找厂家问下资料

网友B:
都显示是编码器故障了,无非就是编码器或信号线问题或编码器电源问题,这个你的先把安装编码器的地方检测了再讨论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厂家电话已经联系不上了,不知厂家还存不存在。

楼主:
回复 网友B:
天现场看了,每个车轴部位有二套线,一套是电磁阀线,一套只有三根线通内部了,如果是编码器线,三根线编码器还没见过,奇怪的是随便拔掉另外轮胎这种疑似编码器线,故障指示位置不变还是显示原来那个编码器故障,在不了解原理情况下,慢慢查故障太麻烦了。

网友C:
特殊的编码器了?

网友B:
回复 楼主:
估计就是使用了汽车的ABS的传感器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不太了解原理,这个车平衡,升降,行走都是液压控制。

网友B:
回复 楼主:
你的这个车应该是液压传动的,源动力可以是电机或内燃机,但源动力是不直接输出动力,源动力带动液压泵产生动力,这个液压泵产生的动力是有两个,一个是控制动力,一个是流量动力,控制动力用于控制阀门的动作,流量动力用于驱动液压马达,行走是行走马达在动作,由于你的车是多轮子联动,就要同步运行同步运行就要测速然后控制伺服阀门就可以达到同步运行目的,四个阀门可以用机械同步阀,结构简单耐用,但超过四个机械阀就不大好用了,就采用电控阀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大致是这么个原理,有8套电磁阀控制8个车轮,每只轮有一条电磁阀线缆,和一条类似传感器三芯电缆,有一台柴油主机带动液压站,车轮行走,转向全靠液压。